楼主(2018-01-31):
 我看了互锁指令说这个指令器起作用时,这个指令中间的程序输出互锁,我就理解为这之间的程序不起作用,相当于转移指令跳过这一段程序。这两个指令我看的有点模糊,尤其是互锁指令,望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指令IL前面条件满足时就等于该指令不存在一样,IL前面条件不满足时就等于IL和ILC之间程序段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和跳转指令一样么,和跳转指令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B(2018-03-05):
有些指令,就有些重复性功能,只是为了适应人的编程习惯而已,不必纠结。
随便哪个指令,能达到你预定要求即可。

网友C(2020-03-22):
回复 楼主:
有区别 IL ILC互锁指令执不执行都占用扫描周期。jmp指令只有条件成立才扫描jmp~jme之间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