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求教

楼主(2018-01-31):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算术左移指令,什么意思,我在软件上实验时,把200通道内200全部置 ON,  在用算术左移指令ASL 200把他的执行条件置ON,这时20000----20015 全部为OFF,是什么意思理解不了

网友A:
你要有条件位,需要先把200.00要先置位为1,然后执行ASL指令左移,执行一次指令200通道会左移一位,200.01为1,200.00为0,依照这个规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条件位,需要先把200.00要先置位为1,然后执行ASL指令左移,执行一次指令200通道会左移一位,200.01为1,200.00为0,依照这个规律推。
谢谢,好的我试试

网友B:
这是因为执行条件一直on,每个扫描周期都在移位,很快就就200里的数据移完,有没有新数据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