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大小

楼主(2018-02-01):
手上一台5.5KW的变频器的主电容坏了,一共4个400V1000uf的电容,电容可不可以换小一点的比如680uf的

网友A:
那肯定不行啊。  电容小了,直流母线上的纹波不就大了

网友B:
呵呵;又不是1000uf的电容买不到,为什么要偷工减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又不是1000uf的电容买不到,为什么要偷工减料呢?
没办法,以前吃过假电容的亏,买回来耐压不够,上电就崩掉了,都不敢在网上买了,一般都是找拆机件,但这次实在是找不到了,就想着能不能换个小点拆机的,最起码耐压没问题

网友C:
那是不可以的,1000-680

网友D:
换过直流母线的纯度锭是不好,一般都是大带小,小带大的很少。。。

网友E:
不能换小,需要的话我正好有几个拆机的

网友F:
数量相同的话,相差的容量比较多。

网友G:
五点五可以,木事的,功率与滤波容量国内外也没有统一的

网友H:
不可以的,你说的差太多了,如果说680Uf的用560uF的还说的过去,但体积相同的情况下可以用820Uf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网上并不一定都是次品,你买变频器元件最好是常其客户。如果常期客户也没有这个规格,就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各种信息等。但陶宝最好别买工业或电子器件。

网友I:
挑贵的买。。。

网友J:
还是买同样大小的电容吧啊 换小了肯定不行

网友K:
这个差得有点多
还是找原来的参数的!

网友L:
电容建议同容量更换,不建议降低容量

网友M:
楼主。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哈哈。当然不能用了。用了以后变频器加重载就不稳定了

网友N:
不能换小。而且建议四个一起换

网友O(2019-04-07):
回复 网友H:
可以的5.5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买元件不能瞎买,上专业电子元件、电容商家。也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常期维修变频器应该建立一个常期用户。网上也不一定都是次品,有支付宝是三方软件,保护消费者权益!但别总换地方。想便宜可以理解,但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找好一个商家。

网友I:
搭车问,电解电容的实际容量误差,是标称容量的多少比例,可以视为合格?有的说,误差正负15%是正常的。

网友P:
换电容一般先看容量,看容量是否一致,要尽量一致,若手头没有一致的,容量可稍大,再就是耐压一定要够,即额定电压一定要一致,同理手头没有一致的,额定电压可稍大。三是看额定温度一般是85度 还有105度的,可根据环境温度 负载情况选用。原则是小可以换大,大不可以换小,尽量选用知名厂家生产的或经常使用的品牌,不要为了节省成本选用不了解或不知名 没有用过的品牌,即便用也要先做实验 即小批量试用,与厂家签试用合同,要让厂家保证质量。

网友Q(2019-07-25):
顶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