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1):
松下伺服使能之后,刹车会自动松开吗?刹车接的是BRK+和BRK-,求指教

网友A:
你如果没有设置延时时间就是0,实际动作是有几毫秒的延时

网友B:
接法没有错,上使能后刹车也会松开,但不知道你外部是中继控制刹车电源还是固态,动作的时间差在于外部控制元件。

网友C:
肯定得松开,那是必须的。

网友D:
不是自动吧,是你要控制给它24V电源,刹车才会打开的。

网友E:
使能之后,刹车肯定是得松开的,要不在运行之后电机会报过载的。

网友F:
要松开的啊

网友G:
如果你是按照伺服驱动器接线图接线且接入了DC24V,这个伺服驱动器肯定会根据SON信号自动打开或者关闭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