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1):
空调制冷不好或者不制冷

这个问题最常见,空调缺氟是关键
开机先摸回气管,通过温度来判断
如果冰凉查内机,风机转速可能低
内管鳞片和防尘,清洗干净或更换
如果内管不算凉,粗管可能有压扁
回气温度不算凉,再摸进气来判断
进气冰凉还结霜,加氟再来试试看
结霜如果慢慢散,定是缺氟好决断
压机老化不难见,排气不足是重点
四通串气也常见,通过收氟来判断
高压鳞片必须看,脏了也会制冷慢

压机不启动,温度设置没有问题,但是通电没有反应

压机不转风扇转,一定先把电容看
电容鼓包需更换,排除电容查供电
如有供电查压机,过载保护是关键
没有供电屋内转,首先检查连接线
其次要把温控看,温控最好能更换
继电器是个重点,前面驱动要判断
上述如果都正常,下面事情也好办
主板维修或更换,询问用户再决断

空调开机就掉空开

遇到此事先别乱,断开外机连接线
是内是外好判断,判断好了活好干
外机故障事好办,四通压机和风扇
依次按个把线断,哪个坏了哪个换
最后检查连接线,耗子啃了也漏电
内机故障事难办,风机风摆先判断
拿出主板仔细看,看看是否有联电
实在难修板子换,把钱赚到是关键

压机启动一会热保护

空调开机有冷风,温度随后往上增
一会冷风变热风,外面压机罢了工
此时先看外风机,转速到底低不低
如果偏低换电容,不是电容换风机
其次再看冷凝器,如果太脏需清洗
加氟太多电流大,压机也会把工罢
压机电容也要看,最好根据原机换

空调不开机

空调通电来实验,根据嘀声来判断
没有嘀声查供电,其次再把主板看
如有嘀声接着判,首先按动手起键
空调启动事好办,遥控损坏先判断
排除遥控查接收,红外接收先更换
再查是否有供电,信号线路履一遍
然后通电再实验,看看空调转不转
如果空调还不转,大块损坏至此断
注:大部分空调,通电都会有“嘀”的一声响,但是也有没有的,这个自己来判断。

压机通电几秒就保护

断开压机供电线,外接线路来判断
如果正常查供电,反之先把电容换
换了电容再实验,如果正常把钱赚
反之再把高压断,打开高压再实验
如果压机正常转,管道堵了是关键
如果压机还不转,至此就把压机换
注:压机保护之后,过载保护器要等一会才会复位,所以立马通电的话,压机是没有反应的。

哪天空调坏了的可以试试……

网友A:
不容易背会啊,这么多口诀。

网友B:
先收藏起来,
碰到过开机跳闸的,检查是线路问题,更换线路后正常。

网友C:
好难背呀。

网友D:
我的空调要是坏了,我就打电话,让售后服务来家里处理了。嘻嘻

网友E:
理解了就不难,难的是不是专业没工具不好整

网友F:
直接找售后,质保过期了,空调也该换了

网友G:
非常好的资料,可以借鉴,一般空调坏了,都是找专业售后多些

网友H:
背会了改行修空调

网友I:
空调维修大部分故障要专用工具啊!小毛病自己搞搞就行了

网友J:
也许某天就用到了。

网友K:
家用电器坏了 我也不自己修  找售后,主要是我不专业。

网友L:
这真是修空调的秘诀呀,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M:
果断收藏此口诀,将来修空调准备露一手!

网友N:
那如果空调制热效果不好了,怎么办呢?

网友O:
天天和空调驱动器打交道,就是不会修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这方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天天和空调驱动器打交道,就是不会修空调
是时候该自己动手试试了,增加说服力

网友P:
句句是理
日常工作中这些都用得上
清洁干净会延长空调寿命

网友Q:
我没时间记这些口决,大师级别的空调维修工,只是挂在墙外面的,给多少钱都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没时间记这些口决,大师级别的空调维修工,只是挂在墙外面的,给多少钱都不修了
那些还没成为大师的,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R:
这个我从来不会去背的,原理理解了就不难的,现在的制冷系统都有故障代码

网友S:
坏了找售后。。。

网友T:
口诀不少,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如果空调制热效果不好了,怎么办呢?
好像制热效果本身就不怎么好的,也不知道咋整

网友U:
这个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因为维修的活儿,甭管在单位还是在家,对我都是短板。言外之意,动手能力不行。嘻嘻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如果空调制热效果不好了,怎么办呢?
好像制热效果本身就不怎么好的,也不知道咋整
低于5度制热就比较差的,因为要化爽,另外空调的效率也低

网友W:
还需要老师傅带入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如果空调制热效果不好了,怎么办呢?
好像制热效果本身就不怎么好的,也不知道咋整
低于5度制热就比较差的,因为要化爽,另外空调的效率也低
有道理,但据专家说,大部分都是不正确使用和保养问题,如尘太多堵了出风口之类的……

另外还说,制冷是冷空气往下,制热是热空气往上……这个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X:
太多了,记不住啊

网友Y:
这口诀也太长了,坏了直接找售后修呗,省时省事!

网友Z:
好多字呀,背不下的感觉

网友AA:
口决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AB:
每次接到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空调冰箱坏了的,心里都打怵啊表情制冷的玩意不是很了解

网友AC:
看着很有用,先收藏,有时间背背口诀,再想想心法。俺也会修空调了。谢谢分享

网友AD:
哈哈,坏了找售后就好了,太麻烦

网友AE:
现在售后多方便啊

网友AF:
这个真的不错,。已经收藏了

网友AG:
只适用非变频的空调。

网友AH:
夏天家里空调坏了专门买本书来看,最后还是电脑板换了一块

网友AI:
家里10年+的空调,只换过风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家里10年+的空调,只换过风扇电容。。。
您这空调质量好

网友AJ:
如果并非制冷专业人士,即使把以上口诀背的滚瓜烂熟,也无济于事。

网友AK:
这个好多,空调工作的还真的没有处理过,自己也学习,收藏

网友AL:
介个 死记硬背  肯定不行  要理解 消化了 才行

网友AM:
慢慢来,研究。。。。

网友AN:
这个口诀挺实用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I:
家里10年+的空调,只换过风扇电容。。。

除了质量好,还是您保养的好吧,电器也是要好好保养的

网友X:
实操几次就记住了,单纯去背很难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