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1):
我这里有台设备用ABB的变频器DSC400,一直显示F16测速故障,外部线路查了都没问题。
是否是变频器内部损坏,还是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控制方式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在使用都是好的,故障是最近才出现的。

网友B:
先把变频器设置成电势控制模式,然后通过空载运行,监控编码器信号是否显示稳定正确?再做分析判断。这是直流的调速系统吧 ?

网友C:
要是把速度检测去掉呢,改成电机内部估数试试,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把它改成电枢电压控制,看看能行不,我感觉是不是测速部分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E:
测速板损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F:
如果使用一直良好,只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估计是测速板损坏了

网友G:
DCS400是直流调速器,不是变频器吧?

网友H(2018-03-04):
有编码器的建议看下是不是轴松动了,有备件换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