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备二三事之非标电机惹烦恼

楼主(2018-02-01):
还是那套设备,还是那个售后人员。看看处理结果。 第一步 自行试机,故障现象不变。第二步和我借了工具打开电机接线盒 手机拍照,不停打电话很长时间后拿出第一个处理方案  电机角接改星接!于是乎又来和我借工具!大家对这个方案怎么看?

楼主:
我见过该风机电机的铭牌,只有角接没有星接是非标电机!我很纳闷他们研究半天的第一方案是什么高科技啊?不过我也没兴趣去看

网友A:
还是要买正规厂家的

网友B:
小电机角接跟星接输入电压不一样呢

楼主:
可想而知,第一方案失败!又是长时间的电话,最后决定更换电机

这是换后的国标电机!
换后一切OK,没问题了!换的是相同功率的4kw,额定电流8A    不用调整设定值就好了!不过启动电流多大?我还真是不知道

楼主:
国标的三相电机也没几个钱啊?厂家这是搞毛啊?是设备不成熟,还是想省点成本?貌似徒增烦恼啊!

网友C:
这套设备在出厂以前制造商们没有调试吗?非到现场把弊端暴露给了用户。这样造成了用户在心理上的不信任呀。

网友D:
9.3A的额定电流用角接的比较少见吧,这么小正常都是星形接法的啊

网友E:
调试应该有的吧,只是不符合工况吧。

网友F:
搞了半天就是换国标电机,杂牌电机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