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压力机

楼主(2018-02-01):
寻求有做伺服压力机的经验分享

网友A: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和恒压供水系统差不多,只是变频与伺服不同,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B:
伺服压力机与普通液压压力机,会不会在精密控制,力矩控制方面更胜一筹?

网友C:
伺服能提供那么大的压力吗,要是压力要求特别大怎么办。

网友D:
油电伺服,压力模式,目前有台达、纬创,汇川等可以直接咨询他们,会给你出方案

网友E:
想要简单一点,搜一搜FESTO电缸,成熟的产品,高端一点的还有 奇石乐 ,都有专门的伺服压机产品。想要成本低一点,就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扭矩和速度,外部用光栅尺或者位移传感器。这个感觉只要会模拟量控制伺服或者通讯控制伺服力矩模式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F:
电缸或者伺服压力机,不就是一个伺服加一个减速机罢了(滚珠丝杠之类等效一个减速机)

网友G(2018-03-30):
我现在正在做,你和我不会是同一个公司的吧
我在浙江

网友H:
我对德国舒乐压机非常熟悉,尤其是电气控制,里面大部分都是伺服压机,我也参与了当时的安装,调试,有一点小小经验,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留言给我

网友I:
伺服+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目前有汇川的伺服应用在0-350顿的油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