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装置

楼主(2018-02-01):
请问大家有没有认识或者知道无线遥控装置的厂家?行车上的无线遥控,大约要10个按钮

网友A:
看你做什么需要了,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单点还是联网遥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车上的无线遥控装置,大约要10个按钮。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过台湾禹鼎的,质量还不错,你可以淘宝搜一下看看

网友C:
我也用过禹鼎的,当时用了12个键位,用于火车箱移车台,挺好用的。

网友D:
还是到卖行车配件的店去直接找靠谱;

网友E:
施耐德 Harmony XAR 系列无线遥控盒,起重专用。

网友F:
十个按钮,上下,慢上,慢下,左右,前后。开启,急停。一般都是这十个。

网友E:
另外你如果不涉及到改造,原先接口都留好的话,专买按钮盒安全可以找柜子制作厂家制作啊。

网友G:
淘宝上很多,选择一下……

网友H:
是改成地面操作吧?

网友I:
禹鼎的,改装也比较简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家基本上能帮到你了,下次提问吧问题说清楚,论坛里大家一起想办法

网友J:
淘宝一大堆,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