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之后!

楼主(2018-02-01):
一生产人员在操作室插角磨机,开关一按,啪的一声,操作室插座都没电了。更可气的是正在使用中的工控机也没电了,生产人员无法输入参数,停机了。
哪个二大爷把工控机接插座上了,不知怎么想的
应该感谢这位生产工,是他让我们发现了设备隐患

楼主:
罪魁祸首,定子烧了!

网友A:
全是工作日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转子没事的话,定子线圈可以自己绕,我修过一个,不过嵌线圈时要有耐心,先把线圈整好型

网友C:
工控系的电脑电源一定要分开,不然就玩大了。

网友D:
角磨机故障,开关跳闸是正常保护;楼主可能主要是说,工控机电源位置不对。

网友E:
只能说工厂的管理存在问题,控制房的电源是专用的

楼主:
工控机及plc应该有专门的电源,并且经过ups。居然直接接普通插座上了。和饮水机一个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控机及plc应该有专门的电源,并且经过ups。居然直接接普通插座上了。和饮水机一个电源
对啊,工控机必须专用线路供电UPS电源然后接在UPS的输出端的。你说的这个,属于严重的低级错误

网友G:
不用UPS的工控机不是好工控机

网友H:
你应该感谢角磨机,要不然你也不会发现隐患

楼主:
已经感谢使用角磨机的那位生产人员了!

网友I:
哈哈,得感谢二大爷了

网友J:
以前烧过工控机,现在也分开了。

网友K:
发现问题 马上整改吧

网友L:
安装不规范

网友M:
顶楼“脑残”两字,不用也罢;8楼的用词,就好多了。
但提到的问题,确实值得初入门的电气人员或相关人员参考。

网友N:
一般重要设备电源现场都采用UPS,而且重要的控制回路电源、仪表电源需要更一般负荷区分开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楼“脑残”两字,不用也罢;8楼的用词,就好多了。
但提到的问题,确实值得初入门的电气人员或相关人员参考。
已经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重要设备电源现场都采用UPS,而且重要的控制回路电源、仪表电源需要更一般负荷区分开较好。
确实是。重要设备,输入输出都有UPS

网友O:
没有用ups吗,这样多耽误生产呀。

网友P:
电路可能没有分路供电,导制大面积的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