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停机故障

楼主(2018-02-01):
一台15千瓦风机,使用过程中偶尔过热跳闸,由于有连锁,造成设备停机。上个班把热保护值调大了,不跳了。
接班后我测量一下电流50安,三相都是。
联系操作工停机,盘车轻松,紧固各处接线,仍然是50安。
吸取以前的教训,拍照片,给领导打电话,请示是否停机。
经过领导同意,风机禁止使用。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为何电流这么高?风机扇叶转动自如,难道是扇叶动平衡不好?

网友A:
为楼主的责任心赞一个。我有个建议,用下排除法,要不是电机或减速机问题,要么是风扇叶的问题。风扇叶好拆吗,如果好拆将它拆卸后启动电机。看电流是不是在空载运行范围内。

网友B:
空转电机看看,分别出是电机轴承还是扇叶问题。

网友C:
对,就是这样做,首先情况给领导说,然后再干。

网友D:
也同意试空载电流的看法。
以前使用是否正常,有无测量值记录,之后有无维修等;风叶等负载亦可考虑。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比我的风机电流还要大!

网友F:
看来把热保护值调大是一部分人的职业习惯啊!

网友G:
不知50A电流与铭牌额定电流相差差多少?

相差不大,可以继续运行,对电机温度进行监测,比对铭牌的温升要求,如果不超过温升要求,可以继续运行,允许热继电器调大一点,但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

电流偏大,无非是负载过重、电压偏高,或者电压偏低引起转速下降(负载不变),电流上升。

有时电压偏低,负载同时过重引起过流。

负载过重有很多是机械的原因引起的,这要根据现场实际慢慢观察监测,才有可能找出真正原因。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再比较,一般状况下,电机电流大概32A,你的接近50A不知你的电机具体数据不好判断是否电机问题,盘车轻松的话建议检查一下风路出口

楼主:
谢谢2楼和老兔子的建议。明天请示领导。

网友I:
三相电流平衡的话肯定要从负载方面找原因了,叫上设备的一块会诊。

网友J:
以前正常使用的,现在负载加大了电流也就上来了。99%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K:
电压偏低也会使电流增高。

网友L:
哈哈,楼主学的很乖巧了?风机控制,过热跳闸?那该如何判断呢?这个风机是直接工频驱动的吗?如果是,该怎么检查和判断故障呢?楼主有没有一个检查思路?

楼主只检查了机械旋转负载的阻力摩擦状态,对电机系统如何检查呢?比如说可以摇表测电机绝缘,但电机是否有匝间短路?就不好说了吧?

你可以,在电机运行后,50A的电流下,把风机的进口堵上,看看电流下来没?如果电流很小了(三分之一左右电机额定电流),说明电机是好的,问题出在了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不合适上,需要调整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使电机电流等于30A左右的额定值。反之堵了风机的进口,电机电流还没下来,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重点检查电机的线圈和绝缘吧。

网友M:
在用的风扇如果不是振动突然变大了,应该排除动平衡问题。风扇和电机的轴向窜动和径向间隙要检查,如果是皮带传动,还要检查皮带松紧度与平行度,传动轴连接的检查同心度以及是否联轴器间隙过小,虽然归机械的管,很多时候电工要提前看看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楼主学的很乖巧了?风机控制,过热跳闸?那该如何判断呢?这个风机是直接工频驱动的吗?如果是,该怎么检查和判断故障呢?楼主有没有一个检查思路?

楼主只检查了机械旋转负载的阻力摩擦状态,对电机系统如何检查呢?比如说可以摇表测电机绝缘,但电机是否有匝间短路?就不好说了吧?

你可以,在电机运行后,50A的电流下,把风机的进口堵上,看看电流下来没?如果电流很小了(三分之一左右电机额定电流),说明电机是好的,问题出在了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不合适上,需要调整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使电机电流等于30A左右的额定值。反之堵了风机的进口,电机电流还没下来,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重点检查电机的线圈和绝缘吧。
电机绝缘当时我就用摇表测量了,由于15千瓦电机,相间用万用表我就测量个通断。因为这是电工常识及常规电机检查,所以我没有写。包活替代法,周围风机都正常,使用他们的控制柜及电缆来带这个电机,仍然高。
所以已经排除电压低及控制柜及线路故障
问题就在电机及动平衡这?

网友N:
不知是什么设备上用的风机?负荷是否变化了?风机运行的声音及振动情况呢?

楼主:
就是普通的风机。直接启动!

网友O: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或线头有松动

网友P:
负载重的可能性大或是轴承

网友P:
有没有测量电机阻值是不是匝间有短路

网友Q:
三项电流都平衡,就去查看机械部分是否过载

网友R:
卸掉风机试电动机,空载电流三分之一左右,三相平衡,说明电机是好的,如果电流大肯定是电动机的问题。如果空载正常,那就是风机的问题了或风道与管路风阻大。

网友S:
15KW居然达到50A电流而不烧毁,这个电机是外星人出品吗???

楼主:
确实没烧。因为时间短。也就连续运行了20分钟。我们就接班了。

网友T:
调节下风机的风门看看

网友U:
楼主说清楚风机的控制方式是变频还是直接启动,先排除机械和电机本身,确定电源等,包括你的测量工具准吗,电流过载这么多还调大保护电机没烧掉?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允许热继电器调大一点,但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  这个是指短时吧? 我们一台电机额定电流450实际运行电流460--500波动,实际这个电机的寿命就不超过2年

网友V:
如果能注意到之前电流不大,那肯定是有问题了,需要排查,如果最初也是这么大电流可能就是设计问题了,等楼主结果。。。

网友L:
回复 楼主:
嗯,不错,都查了,仅仅是没写,忽略了。嘻嘻。这样就对了,有问题,还是先要查一下,即使没弄明白为什么,也最好有个问题方向的判断。否则只知道出事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混日子了。

网友W:
前几天处理30千瓦风机,额定58A,实际65A左右,和你描述的差不多,后来查出是进风管道上有口子,当时我提出发现了这个口子,很多人都认为没影响,结果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网友L:
耶!进出风口的截面或流量发生变化,就会影响电机的工作电流了。这是风机泵类的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允许热继电器调大一点,但不要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  这个是指短时吧? 我们一台电机额定电流450实际运行电流460--500波动,实际这个电机的寿命就不超过2年

因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通常为被保护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95~1.5倍(1.5倍额定电流动作时间为2分钟),所以,只要你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且温升又没有超过电动机规定的温度,那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当然了,经常长时间超限使用,肯定对电动机的寿命有影响的,所以要求发现异常,就要及时找出原因并排除之,但应急使用这么做无可厚非。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风机扇叶动平衡不好,有一个扇叶开裂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