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画面

楼主(2018-02-01):
求助:主面被其他画面代替了,请教怎么才能找回原来的主画面?急急急!!!!!!!!!!!!!!!1

楼主:
求助:在做力控开发状态下,主画面被其他画面代替了?运行后打开主面面变成了其他的画面,求教如何找回原来的主画面?急急急急!!!!!!!!!!!QQ 85350898

网友A:
没用过力控,使用过组态王的时候,在开发状态下可以设置“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