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1):
下午一台空压机温度监控巡检仪监控的6个通道全部显示不正常,初步判断巡检仪故障,把线拆下来准备换一台。
拆线的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出现异常。我把巡检仪拿来固定好后准备恢复接线,碰到线头后被电了一下,用氖管试电笔量所有的线,都是在试电笔碰到线的一瞬间氖管量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用万用表一端对地,测量有150-170V电压,万用表也是瞬间显示一下就没有了。然后过几分钟再重新测量又会出现上述情况。
pt100热电阻现场距表柜大概20米左右。三芯屏蔽电缆,但是屏蔽层没有接地,直接剪掉了。
表柜接地良好。
根据上面情况分析是强电窜入引起温度巡检仪的损坏。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屏蔽层没有接地吗?可是我们其他设备热电阻也不是屏蔽线,就普通的三芯电缆很多年也没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电笔仅闪亮一下,像是感应电,比如类似于电容充电;
具体可能要看现场(布线等)情况,或许亦可屏蔽层接地试试看。

楼主:
桥架内基本上都是热电阻,压力变送器,调节阀的弱电布线,也有几根至现场盘柜表柜的220v电源。
分布电容能击穿温度巡检仪吗?
去DCS机柜的热电阻线屏蔽层都已接地,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这个温度巡检仪也用了1个多月,今天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屏蔽层量了没有?应该是感应电,过几分钟再重新测量又会出现。故障可重现就给判断处理带来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层没有量,也是测量对地电压吗?请问如果屏蔽层也带电能判断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
前些时候处理过一个故障,一条生产线的DC24V电源坏了,更换一个新电源后上电后电源瞬间保护,最终查找到有故障的一个回路,是一个接触器的控制回路AC220V和DC24V共用一条多芯电缆,在DC24V的线上对地测量有100多伏的电压。最终将AC220V的回路拆分出去后就正常了

网友D:
感应电,以前遇到过,屏蔽层对地测量,交流电压档差不多也是150V左右了,屏蔽层接地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天先去做屏蔽层接地。。。。

网友E:
应该是电线和信号线混在一个管线槽造成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感应电,屏蔽层应该也有电压

网友F:
屏蔽先接地试一试,如果不行,就换线。
或者,调节阀电源220,一个一个关掉,看看关掉哪个后感应电消失。

网友G:
可能是感应电屏蔽层接地可以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调节阀都是4-20ma的电流信号。
220V电源不具备停电的条件,指不定就触发了哪一路DCS的逻辑连锁。

网友H:
同意楼上,用屏蔽层接地先看看。

网友I:
有点奇怪,如果是感应电,怎么会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没有了?。感应电一般都会一直存在。期待大神继续。

网友J:
类似电容,对地形成电场,电缆桥架、机柜等金属外壳或屏蔽层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K:
应该不是感应电,感应电不会瞬间就没了。测量瞬间就没了倒像是静电,但想不通怎么会有静电。等候楼主最后的答案。

网友F:
你周围是不是有电除尘设备?

网友L:
我感觉也是感应电。

楼主:
现在报告处理结果。

晚班接班后也困扰了好长时间,最后抱着试试的态度另外就地接了一路温度巡检仪交流电源,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好了,一夜无事。
原温度巡检仪的交流电源是从总控室UPS接入的,距表柜大概有30多米,也是走的我前面提到的电缆桥架。
今早接班后听了夜班的处理结果,觉得还是不放心,又把6路热电阻过来的线做了屏蔽层接地,直到下班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

网友F:
原来的电源线缆有问题?

网友M:
我们有一次控制线缆线槽跟人家2500KW直流电机桥架挨着,结果该线路的所有指示灯只要该电机开机就会亮——比正常亮度低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朋友一个小企业的一个控制柜移位,因为成本的原因,30多芯的控制电缆不带屏蔽层,动力线控制线全走一个很窄的电缆沟而且不分层,然后就如你说的情况,所有LED指示灯不工作的时候全亮,只有通电后才能看出区别。我解释说是感应,看着朋友将信将疑的目光我很尴尬。听说指示灯两端并接电阻可以解决,没试过。。。。。。

网友M:
大电机,尤其是经过调制电源供电的电机,控制线缆与该类电机线并行,铁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