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非标上的电机,常常运转着就不动了,我们一般就是断电一段时间就莫名的从新开电就好,但有的时候也不管用,我们检查了各元器件都是好的,plc也是好的,手动显示器电机可以正转,但不能反转 ; 但停机一段时间又好了,很是奇怪,找不到原因呐,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楼主:
是不是设备老化

网友A:
我的处理过程,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单相电机,自动出故障的时候,我一般调到手动,触摸屏控制看正反转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程序问题。不正常检查硬件,PLC输出,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压是否正常,接着就是单相电机电容,再就量电机线圈,必杀技换电机表情。估计是你控制正转的接触器或继电器黏连不能及时断开。

网友B:
具体是什么电机?用什么控制正反转?

网友C:
如果以前正反转都是正常的,那么首先可以排除不是PLC程序问题或者有BUG,根据反馈的现象,肯定是硬件上某电气元件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或者线路上有似断非断的线。仅供参考。

网友D:
是不是线路 方面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E:
这问题看得不清楚,无法帮你
这情况判断应该是电路接触不良或电机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F:
首先看电机的控制部份比如继电器或接触器是否吸合,如果不吸合就是控制部份有问题,如果吸合那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G:
有正转没有反转。互锁点看看,是不是闭合不好。

网友H:
电机由PLC控制?
估计还是PLC停止了电机转动。
监测相关程序,需要时添加监测程序,确定引起停止的关键在哪里,或是程序员问题,或是干扰问题

网友I:
看看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J:
不排除PLC程序问题,如果PLC在写程序时用了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就可能会出现时通时不通现象,在使用这种指令时,很讲究程序顺序。

网友K:
这个,我的一台半导体生产设备发往银川,也是出现单相电机只能单向运行(在上海调试正反转自如),换一个驱动器正常:打开检测内部一个电容低温性能不好

网友L:
很多时候我们认输元器件是好的或PLC也是好的,但往往就是坏的。。

网友M:
最简单的是检查电机不能正正常运转的条件,根据条件的指向去判断问题的节点,难点在于你出现故障的时间的不定时性,加点耐心吧

网友N:
有条件监控下程序。

网友O:
什么电机?有没有变频器?
这种PLC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还是仔细检查线路接触有没有问题,变频器有点=的话就要检查一下了!

网友P:
检查故障时候的热继电器是否动作了?

网友Q:
4#的意见可以参考。

网友R:
从描述上看,有可能是按钮,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S:
有条件就监控吧,先软后硬

网友T:
我是进来看结果的,楼主解决了上来说下,让大家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