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通过485模块连接的怎么样?
网口用来下来监控程序
还要搞个交换机吗?
调试十天 八天的。

网友A:
呵呵;看你用的什么屏?如果屏也带网口,当然用这个方便了;
不支持那也只能加个通讯卡了;

网友B:
对头 加个交换机

楼主:
屏差不多找个国产的就可以了
带网口

网友C:
基本上都是交换机加带网口的人机。

网友D:
我现在出差都带个无线路由器,到现场需要调试的时候,把路由器插上,可以拿着电脑随处走,看看阀门动作情况,检查液位、压力等等,那感觉别提有多爽了

网友E:
1200自身带网口,当然用网口最方便,否则要加模块。

网友F:
好多屏都带网口的,如果用不带网口的屏当然只有加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