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工业平板电脑温度过高,散热出现问题,会导致一系列故障,如无故死机,自动重启,电脑卡慢等,这对工业平板电脑的危害极大,工业平板电脑该如何散热呢?
  温度太高,有的工业平板电脑会自动降频,导致运行缓慢(疑似中毒),严重的会造成硬件损坏,如主板电容 、电源、CPU(相对而言,还是最不容易坏的)等。 CPU正常工作温度在50至60摄氏度,长时间运行大型软件或游戏,温度可能达到70摄氏度左右,但如果开机不久,CPU就有70至80摄氏度,甚至100摄氏度以上,一定是散热出故障了。查看温度,可以在BIOS中看,更方便的是用专用软件查看(各大主板都会出自己的检测温度的软件 ),或者可以下载一个“鲁大师”检查一下电脑的温度,它会把CPU、主板、硬盘的温度显示出来。这一切的前提就你的主板有传感器,否则什么温度也测不到(不要买杂牌、小牌主板)。
  出现散热问题,一般是由于风扇(主要是CPU风扇)故障,工业平板电脑更换一个新的风扇就可以了。还有的是机箱内部布局不合理,空间狭小、线路缠 绕等等,整理一下线路,尽可能地腾出风流动的通道。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机箱风扇不必要,显示卡风扇视具体需要而定(如果不玩太大的游戏、显示卡也不高档,不用风扇也可以)。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要开空调了,不建议敞开机箱,原因是辐射和灰尘。
  通过上述的介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工业平板电脑如何散热了,工业平板电脑散热出现问题得提高重视,以免对电脑造成巨大损害。

网友A:
从文中看到玩游戏这个内容就得出作者不太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文中看到玩游戏这个内容就得出作者不太专业。

估计是套用写商用电脑的文章

网友C:
装得起工业平板电脑的,机箱都是带空调 的了吧

网友D:
呵呵,刷成在感

网友E:
看标题还以为有什么新的方法、或者是比较全面的总结。
过去似乎见过资料介绍,就利用机箱散热的计算机,或者是不使用转动部件;不记得是什么机型,大致是环境和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当然,那时候CPU运算速度没有这么高。

网友F:
这个可以考虑降温的,空调风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