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欧姆龙CP1E写了一个独立输出脉冲的程序,上载后plc没有脉冲输出…null

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是LD0.00   @PULS  #0000 #0000  D100

网友A:
D100值是多少?  PLC详细型号?

楼主:
值是2000软件版本是NA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值是2000软件版本是NA的
CP1E_NA_20DT_D   D100值是2000

楼主:
谢谢…但编译不了啊

网友A:
你使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问题;
谢谢你…我后来用ACC指令解决了问题…但又出现了新问题…我写了一个PWM指令,又出现了无法编译的现像这个指令说明书上显示可以独立编写,但我写了后又无法编译…指令是这样的…LDW10.00   PWM  #0    D6000   #0030

网友B:
同菜鸟握爪,建议多看手册。

多监控几个对应的软元件

玩过几天脉冲输出,实际使用感觉很容易丢脉冲,特别是高精度的地方,最近买的设备都不走脉冲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