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有一温度控制仪表,有输出4-20ma有PID调节,现在不要PID调节,只想让温度从0-100度时,输出4-20ma变化,然后这个输出给另一个表显示。可不可以设置成这样。

网友A:
不知表是什么型号的?有的数字显示仪是有变送功能的,要看楼主这款表有没有变送功能,有功能还要看有没有配有变送模块?

网友B:
有这样的数显表。原来我们这现场的水温都是热电阻,经过数显表转换成4---20毫安给plc。
大延的,百特的。

网友C:
这个和你选的仪表有关系,如果要是不用仪表控制变化,可以用PLC实现,很容易,直接热电阻,就是实现

网友D:
我目前选用欧姆龙E5CC都是自带485,输出4-20mA需要订货相应规格

网友E:
表有变送器功能就行,没有的话直接搞个变送器

网友F:
你说的是温度转换模块吧

网友G:
那要看温控表带不带这样的功能,我用过的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H:
楼主可以直接用PID调节,把积分和微分作用设置为零。调整好比例系数就行了。

网友I:
多数带PID调节功能的温控仪会有变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直接用PID调节,把积分和微分作用设置为零。调整好比例系数就行了。
这个我试试看

网友J:
对呀,自己做个实验就可以了,比如,常温下,看看这个表的温度输出是多少,然后把传感器放在开水里,再看看这个表输出是多少?不就可以知道它是否能变送温度信号了嘛。

网友K: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