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哪位大师知道海利普的驱动板怎么修啊。。。

楼主(2018-02-02):
这样的驱动板第一次见,完全懵了,求资料。。。

网友A:
西门康的驱动板,直接买一块吧

网友B:
是大功率的机器吧

楼主:
是滴,有点大,220KW,谢谢楼上的啊,在西门康网站上下到了这块板的手册,虽然都是英文的,现在把这块板的问题排除了,是前级信号没传过来

网友C:
以前维修过艾默生的大功率的驱动,图上的高频变压器还有信号反馈作用,驱动芯片比较偏僻,用光纤传输的。

网友D:
那么说这块板是变频器厂家直接向西门康买的吗

网友E:
上面的板是整块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整块吧,西门康官网上有资料

网友F:
看那个白东西周围有无损坏的元器件,是否有短路 断路的或电阻有变值的 电容是否有漏电 失效 特性变差的,即先检查常规元件 认识的元件。。。至于驱动芯片坏了,那只有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