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刚刚接到一个小活,是朋友的一个新建小沙场的配电控制等线路安装,配电柜控制柜大致6台。电动机设备8台,大小不一,需要安装配电柜,控制柜,设备布线和现场调试,配电柜目前不清楚,但是应该是机电加变频器,没有plc。因为之前我一般情况是维修居多,这种整体安装调试一个人没有做过,希望各位帮忙,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工程估价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工程造价要根据现场实际工作量来具体评估。配线肯定是安全规范为主了。

网友B:
有没有配合,施工的电缆谁负责,还有就是是按天干,还是包活干,这些都了解清楚了,才可以使报价

网友C:
估计这个就得好好研究一下了,得仔细问个清楚,电机都要求怎样控制,可别报亏了,这活也不算小呢。

网友D:
变频器控制就那么多事情。正反转即可。难道布线现场要确切

网友E:
自己感觉几天能搞完,每天费用适当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啊,沙场有不同的形式的,这个你必须要先确认下来才能配置,最基本的的有转运模式的,还有的是人造沙,就是用石头破碎分拣的,这个模式电力要求相当大,不同模式相差太大,不好预算

网友G:
现场主要看看他们设备布置的情况,再就是电机的大小。
现场施工,基本就是把电源分配到各个设备上,电缆的大小(根据负荷大小来定),电缆长度,电缆敷设方式(地埋,架空)这些都与造价有关。

网友H:
只包工的话我们这每人每天大概300左右,毕竟这个话技术含量不太高

网友I:
不知道是不是碎石那类的,如果是,和我们矿山的破碎筛分工序类似。
1、皮带机和破碎机、筛子有启动联锁要求,必须先启动最后级输送带,逐级按照流程逆向启动,停止顺序反过来,具体要了解客户的想法。
2、再就是一般都是室外放置设备,要考虑电气设备防水和防晒。
3、安全要求皮带机有拉绳开关,用于急停。
4、破碎机和皮带有时要重载启动,要有一定的富裕功率。
5、还有一点,沙场老板一般要求尽量简化,我们给一个沙场供过电源,实在是太多的不安全因素,让我给强行断电了。

网友J:
控制柜也自己做吗?什么样的控制系统不清楚不好报价,可以按天算,一天多少钱?

网友K:
楼主不妨好好的和他详细的谈一谈,是怎么个干法。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正在谈,后续如果谈成,会陆续发布帖子回复各位。

网友L:
你是包工包料?
材料费用就不多说了
安装调试你怎么也得按照500元/人/天来算吧!
有些项目我人工都报价800-1000元/天/人
这要看对方的他要求和标准,有些要求严格的你就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做规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