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伺服3000转,经过减速机10比1,输出轴300转左右,用普通的plc做限位开关,检测到以后总会过头一点,中断的话我还没试,虽然说中断不考虑扫描周期,但是总是CPU来处理的吧,总要一点时间的,能达到怎样的效果。然后问下各位,你们处理伺服限位开关这个位是不是都用中断来搞得

网友A:
过冲有可能是惯性所致,你这是高速运行到限位然后触发伺服保护立即停止吧?

网友B:
用常闭信号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驱动器上有这个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直接在伺服上,无法在触摸屏上做详细报警,伺服报警输出共用的一个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伺服可以直接接限位的。

网友D: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PLC控制的。

      我所知道的;如果用西门子200 MAP库做运动控制,如果速度快,那么遇到限位后会立即减速,停止。
      也就是你说的情况,会冲过限位,但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往限位停止方向运动(点动)那么是不会运动的。只能朝反向运动。

      西门子的1200 运动控制,同样会过冲,同样是正常情况。所不同的是,必须要复位后,才能反向运动。

网友D:
。。。。。 不好意思,回复完才看到你这帖子是三菱板块的。

         估计你是用的三菱PLC ,那可以无视。

网友E:
PLC扫描输入,执行程序,再更新输出,一个周期几十ms的时间最少,算算你电机速度在这个延迟后造成的

网友F:
某些运动控制向导做的,默认了限位开关触发中断的,回原点的情况是可以设置过冲调整的,有些往回走校正之类的

网友G:
其实不管你用普通程序还是中断程序,这种限位类的都会存在过冲现象,因为限位开关有个动作时间加上PLC扫描处理的时间,所以一定会有过冲情况,就如我们通常做回零一样,回零开始速度稍快,到近原点换成爬行速度去找Z相,就是为了让过冲的距离减短,我们直线电机模组用0.5微粒分辨率的光栅做闭环回零,都有2微米以内的回零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