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各位吧友,请教个问题,plc程序,过载按钮按下电机停止,松开不复位,只能手动启动电机,这是要求
现在是按下过载按钮电机停止,松开又复位了,我想让它松开不复位,手动启动电机,但是前面有先行条件让电机导通,有没有大神知道该如何处理,程序很简单,但我是新手有点搞不定,急!!

网友A:
第二张图X4前边没有任何条件了吗?然后线圈输出Y4是你说的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x4前面没有了,Y4是电机

网友B:
把故障信号串入停止电路就是了

网友C:
刚刚理解都错了,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C:
这两行XO有什么用呢?后面X1,2,3的条件都一样,可以合并成一行,只要后面这三个条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已经串了啊,电机过载就停止电机,但不能保持,松开电机还是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还是新手,程序比较赘余,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串了啊,电机过载就停止电机,但不能保持,松开电机还是继续运行
第2张图片?x4左边还有什么控制条件?
电机的启停电路里串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X4左边没有了,我编的是过载X4断开不就RST电机Y5了吗,这边的启停条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串了啊,电机过载就停止电机,但不能保持,松开电机还是继续运行

你把过载报警做个保持,再把这个保持串进运转回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由于看不太明白你的程序,最简单的就是用一个中间点 按下过载按钮中间点自锁,串入手动启动常闭点解锁中间点就行了,不过你的  按下过载按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Y4就是你说的电机?
这样没有启停控制的电路太奇葩了
恐怕没有解决办法
改变控制思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X4左边没有了,我编的是过载X4断开不就RST电机Y5了吗,这边的启停条件是什么意思
是Y4还是Y5?
Y5在哪里?

网友F:
用PLC的置位复位指令,报警就置位内部寄存器,然后在手动启动电机,复位报警的内部寄存器

网友G:
这程序,看着累呀,太复杂了,不好给你说了

网友H:
将热继电器调到手动复位再试试。

网友I:
你先写个电机启保停程序,把过载加入自锁电路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这样,我这个是自动和手动两个状态,自动是用传感器控制电机启停,手动是单按钮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J:
做一人报警自锁信号,这个信号串接到电机控制回路上;报警自锁再来下复位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Y5,用的辅助继电器M104过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说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应该是可行的,但现在解除中间点的那个条件不好找,我再想想,热过载上不是有两个小按钮吗,可以模拟电机过载,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

网友B:
噢 大体明白你的思路了
没看到自动电路,可否在报警时解除自动?
不可以那就按网友说的加电路,如何解除?
类似情况,一般要求操作转换到停止/手动。

网友L:
那个x4是不是接的热继电器的常闭点,如那热继有问题就更换把

网友M:
你先把起保停电路弄清楚再说吧

网友N:
看了半天,没有看全懂,还要慢慢理解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你对“起保停”互锁电路的理解的不透彻。所以造成你这样写的结构像是业余的人写的程序。

你的要求我大概也明白了。  可以理解为这样,X4是一个复位开关? 然后你想让M104_OFF。因为不知道你其他程序部分如何编写的,但是就你现在的写法,很难实现。按下去停止,弹起来保持。并用其他按钮来重新启动。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X1                                       M104
-||———|/|—|/|—|/|—|/|———————()
      |
-||——|
      |
M104   |
-||----
左侧是启动,可以参照想并多少启动条件都可以
中间是停止, 想串多少停止条件都可以
右侧是保持。 最终输出始终是一个保持状态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O:
回复 网友O:
出字符组合,可能错位! 详细只要不是小白,应该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P:
把过载信号处理一下再串入起停电路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感谢,看了你的回帖现在弄好了,我这边是才刚学,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