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昨天晚上我是夜班,接班不久发现生活水没有了!到泵房一看,好家伙!水漫金山

于是赶快找了一台潜水泵接到门口的配电柜,先抽水吧!水干了在处理

楼主:
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是怎样处理啊?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措施?
本来在这个室内是有排水坑的,也设计了浮子控制的自动排水泵,可因为平时用不到根本没人管过,领导也不重视。真泡水了也就没什么用!,好在电箱都比较高,还没泡到

楼主:
由于这个泵房是在厂房外面的独立建筑内,并不在我们巡检范围内,又无人值守。故障率也低(10年了就泡这一次表情)那么平时保养怎么能保证,在这种风险下的用电安全呢?

网友A:
平常维护保养时加个排水孔防堵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维护保养时加个排水孔防堵的选项。
这个是半地下,加不了排水口

网友B:
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有漏电的地方直接跳闸

网友A:
哦,那这种排水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估计一会就给填满了吧,将电箱抬上些,然后电气方面加保护了。

网友C:
楼主有得忙了,电机都要拆出来烘干,轴承也要更换

网友D:
跟我们上次消防泵房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好发现的早  水面刚好到配电柜下沿   直接趟水过去关阀门。

网友E:
估计得按个排水泵,领外可以安排人经常巡检一个。

网友F:
安装摄像头吧。传到你们经常呆的值班室。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能够直观观察到异常情况

网友G:
这个应该有自动排水失效自动断电的措施,否则排除问题就是恐怖的工作量以及极大的停工损失

网友H:
这也太历害了吧!

网友I:
电机和控制柜,传感器等没进水就不怕,电机进水了基本就上电就跳闸

网友J:
电机、配电系统没有泡水是万幸。我们这有个厂整个系统被泡,配电柜都被淹半米水。也有安装浮球的自动排水系统,可惜浮球上被爬了一只青蛙。
我这里现在也是浮球的自动排水系统,鉴于别的厂出现的情况,半个月或一个月没事去泵房转下,拎起浮球检查排水系统工作情况。
如果不想用浮球,用电极液位控制也可以,都可以有效避免被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机、配电系统没有泡水是万幸。我们这有个厂整个系统被泡,配电柜都被淹半米水。也有安装浮球的自动排水系统,可惜浮球上被爬了一只青蛙。
我这里现在也是浮球的自动排水系统,鉴于别的厂出现的情况,半个月或一个月没事去泵房转下,拎起浮球检查排水系统工作情况。
如果不想用浮球,用电极液位控制也可以,都可以有效避免被淹。
这个地方青蛙都能进来吗?

网友L:
半地下的,又是水泵房,保证排水完好是必须的,应该作为巡检的一个点,或者在集水坑独立于排水泵设个浮球开关啥的,到了一定水位有个电铃响也好。
越是多年不出问题的,一旦出问题处理起来更麻烦。

网友M:
增加保养,多去巡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半地下的,又是水泵房,保证排水完好是必须的,应该作为巡检的一个点,或者在集水坑独立于排水泵设个浮球开关啥的,到了一定水位有个电铃响也好。
越是多年不出问题的,一旦出问题处理起来更麻烦。
表示赞同,安装两套水位检测,一套自动排水,一套勇于报警指示。

网友O:
电机不要泡了才好

网友P:
一套用于报警的可以考虑直接发短信或拨打电话。

网友Q:
没有ABC保养?
既然出现问题就应该制定预防措施
不然下个10年内又会有问题出现
水是怎么出现的?根据原因来制定预防措施
临时措施当然就是排水坑的自动排水泵要保证正常!

网友R:
这是很久没有去检查了,漏这么多水

网友S:
以前厂里被淹两次,电机柜子都淹了,但是很多开关都没换,就是电机重新清洗烘干虾,3个月后恢复生产每次送电都是用竹竿送,还是炸了几个

网友T:
泡成这样处理可麻烦了。

网友U:
巡检动作都没有还谈什么保养?平时把浮球开关保养好就行了

网友V:
我们这地下泵房都是DN800的管子  旁边一个厂管子软连接爆了,都是80度以上热水  根本没人敢下去关阀门,潜水泵根本抽不过来,只能事后慢慢修了。。。。。  我现在除了潜水泵上下限报警外 另外在地面装了个浮球,计划把进水阀门换成气动气开的,有问题一关气马上关阀,,,  电气主要是接地良好和两级漏电开关配合

网友W:
排水泵加自动巡检功能。

网友X:
重点检测一下绝缘电阻,逐个设备单体送电

网友Y:
为什么会水漫金山呢?水是哪来的?下雨了?如果是,这个泵房的排水一定要有。否则有第一次,必有第二次。起码要在屋内或屋外四周设置排水沟,然后在排水井内放置一个排水泵。确保屋里的设施不会被水浸泡。

楼主:
回复 网友Y:
门没关好,暖气管冻坏了,生活水泵也漏水了!哗哗的表情 有排水泵 平时也没人管,有事了不管用

网友Z:
通过网络把房内水位情况反映到值班室,有水溢出发出警报

网友Y:
回复 楼主:
哦,这确实是偶然事件。只用巡检来避免了。

网友AA:
还好,没有淹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