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三菱寄存器里面比如D100里面的H30跟30H什么区别!看到ASCI码发现有个30H,难道是专门表示的是ASCI吗

网友A:
H30对应二进制0011 0000;
而30H的ASCII码表示数字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0对应二进制0011 0000;
而30H的ASCII码表示数字0;
就是说30H表示的是ASCI码的意思咯

网友A:
呵呵;准确的描述是是ASCI码的中,30H表示的是数字0;

网友B:
PLC的寄存器都是二进制存储,16位可以表示无符号数0-65535,有符号-32768 - 32767;而16位的数用16进制表示(H)为0x0FFFF在三菱PLC中用 H0FFFF表示(也就是十进制的65535),而ASCII码是一种编码,标准的ASCII码是128个(0-127),0的ASCII码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H30十进制表示就是48,你可以对照一下ASCII码表

网友C:
看了一下,楼上讲的很详细了,有时新入门的会在一些问题上自己会苦恼好长时间,有个老师带是最好了。

网友D:
电脑只认识数字,不认识字符。ASCII码是个字符表,用数字代表各种字符,30H这个数字在ASCII表中就是代表0,计算机遇到这个数字就会在屏幕上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