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DCS吗这是?

楼主(2018-02-02):
左边红色黄色线接的模块是什么   好像是二极管。。。。。

网友A:
是不是晶闸管

网友B:
同轴转接口,你的系统应该服役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网友C:
这个不算dcs吧!dcs是集散控制,你这个同轴电缆接口应该是实现通讯类功能的!

网友D:
就接头的名称是Q9同轴接头

网友E:
挺工整的  是进口设备吧

网友F:
看这肯定不是dcs,dcs怎么也得有不少的模块呀。

网友G:
这是AB Controlnet的同轴直型分接头,可以用来接其他FlEX I/O适配器出来的Controlnet线与CPU通讯,也可以接支持Controlnet的触摸屏,还可以分出两条接主从CPU做成冗余。

网友H:
DCS是控制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