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简单程序   大家指点下
自己测目前看起开是正常,怕时间长会出现问题

流程
开机后,检测是否缺水,如缺水,Y0进水阀进水至水满
缺水5秒以上报警,水满自动复位缺水报警
水满后电机开始工作,电机工作10秒后,压缩机开始工作
随时根据水位状态进水停水
以上即为正常开机流程
关机
压缩机进水阀先关闭
电机与指示灯90秒后关闭
I/O
X0 开关机
X2 浮球开关(指示水位状态)

Y0 进水阀(缺水进水)
Y1 缺水报警灯
Y2 制冷压缩机
Y3 工作指示灯
Y4 电机

大家帮忙看下
帮别人做的   我怕出问题
流程很简单  就是以上流程   用的工控板

楼主:
抱歉   补图

楼主:
怕运行时间长出问题,大神们帮忙看下

网友A:
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会容易出现问题呢

楼主:
晚上没有人吗

网友B:
我不太习惯用置位复位指令。当缺水五秒报警的时候,电机与压缩机这里不需要考虑停机?另,有个特例情况,在按下停止键之后90秒内,如果再开机会怎样?很多现场都是这样,操作工刚关机然后想起一个事情没完成,那么就立马再开机。

网友C:
T0-T11就没必要复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缺水压缩机关闭我也有提过   客户表示不用   关机再开机的确是问题   我去把开机上升沿加个M2常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SET RST Y0的那一块没有看懂

网友E:
可能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我就很少用复位,置位指令。能用常规输出就用正常输出。就怕用了置位指令忘记复位哈哈。

网友F:
X002那里是不是有点问题?
两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模拟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