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2):
刚刚帮朋友维修一台雕刻机,就是开机2分钟左右电脑会自动关机,拔掉主轴接口线,运行就没问题,厂家也是醉了,一直告诉他运动控制卡坏了叫他重买一张,我过去看了下,三轴运转正常,也就是主轴估计有漏电流,不过在2万转数下每次都是2分钟左右电脑关机,现在只能暂时把工控机电源和雕刻机电源隔离后可以正常运转,不过我估计问题没彻底解决,晚上没时间试,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精度,过几天再看看工控机加个滤波器

网友A:
建议你的电脑的电源不要接到这个控制柜的控制线下试一下,有条件可以给电脑安装个隔离变压器试一下。以前在做灯光和音响系统时候出现灯光干扰音响时候基本是灯光和音响系统主电源分开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的电脑的电源不要接到这个控制柜的控制线下试一下,有条件可以给电脑安装个隔离变压器试一下。以前在做灯光和音响系统时候出现灯光干扰音响时候基本是灯光和音响系统主电源分开就可以解决
工控机电源已经分开了,现在能肯定是主轴造成的,因为接地也接了,就是怕会影响精度,明天运转一天看看情况

楼主:
还有个情况就是2万转的时候运行2分钟左右,误差就几秒电脑关机,别的转数由于时间关系没试,朋友看到可以用也就送我回家了

网友B:
以前做过配维宏NK260系统的雕刻机,配个步进电机整台机才几万块。不换卡,他们维修没钱赚的

网友C:
我觉得电脑自动关机应该跟你电主轴运行没有多大关系,是否存在线路接触不良的情况,速度一上去,电流大了,线路接触不好,电脑断电关机了,而你把电脑电源分开了,刚好把这个故障点解决了……

网友D:
支持5楼的观点,地线接了也要检查接地后的效果。

网友E:
干扰也不能自动关机吧,可能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软件兼容去,造成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软件兼容去,造成电脑自动关机
软件是盗版的,不过也用了一个多月了,厂家反应就我朋友这台出这种问题,一台也就3万,朋友现在也没要厂家售后了,关机是出现状态有点像中毒,会跳出上网界面后关机,关键时间都差不多,想不通

楼主:
现在不知道正版维宏一套多少钱,因为影响到生产,叫了几个人都没搞定,我也是刚出差回来就去看了,朋友说买正版至少售后有保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正版维宏一套多少钱,因为影响到生产,叫了几个人都没搞定,我也是刚出差回来就去看了,朋友说买正版至少售后有保障
你肯定不熟悉雕刻机系统,现在市场上雕刻系统软件是用维宏软件,但控制卡大部分是盗版的,普通150元不到就能买到,正版的要3000多吧!正版的还有时间使用限制,到时间了必须激活码激活才能用……好多客户到时间后直接用盗版卡代替了……你的情况如果电脑供电接点没有问题的话考虑电脑重新做系统安装软件试一下,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干扰引起的,卡有问题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正版维宏一套多少钱,因为影响到生产,叫了几个人都没搞定,我也是刚出差回来就去看了,朋友说买正版至少售后有保障
你肯定不熟悉雕刻机系统,现在市场上雕刻系统软件是用维宏软件,但控制卡大部分是盗版的,普通150元不到就能买到,正版的要3000多吧!正版的还有时间使用限制,到时间了必须激活码激活才能用……好多客户到时间后直接用盗版卡代替了……你的情况如果电脑供电接点没有问题的话考虑电脑重新做系统安装软件试一下,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干扰引起的,卡有问题倒是有可能……
谢谢,还真不了解这块。现在工控机电源另外接是可以使用,我当心是还有别的问题,还有主轴是三相220输入的,频率厂家建议调到300到400HZ,过几天我也测量下电压问题

网友C:
主轴频率高速度快很正常,不是引起工控机关机的原因!(我们单位不采用工控机,直接自己配的电脑,采用工控机箱,成本更低,维修更方便!类似雕刻机的机器也做的蛮多的,都是用的盗版卡,比较了解这一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软件兼容去,造成电脑自动关机
软件是盗版的,不过也用了一个多月了,厂家反应就我朋友这台出这种问题,一台也就3万,朋友现在也没要厂家售后了,关机是出现状态有点像中毒,会跳出上网界面后关机,关键时间都差不多,想不通
换一台电脑试一试吧

网友G:
关机时间有规律、又不是断电关机,电源换位置情况好转或问题解决,像是某信号或软件问题。
这种现象,为排除控制卡的原因,做个备件也是可以的;而且,厂家提到控制卡坏、可能有这方面的处理经验。
但我不懂这方面,只是根据一般原理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