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最近有消防部门提出要求显示当前消防水池或水箱水面高度的情况 ,水池或水箱高度一般在三米左右,水面高度一般要求最高两米五左右,我把它分成五段显示每段大约500mm。之前我做过一套使用还可以。就是存在一个短板,就是正常显示期间突然断电,再来电时继电器自锁释放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但也可以不考虑突然断电问题,另外干簧管浮球和水位位置与水池或水箱底部高度的确定。一般安装都是现场工人安装,他们都很不仔细,也不专业。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更简单一点特别是安装调试方面,关键就是这个水位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到水位显示箱之间的连线有点多了。能不能再简化一些?不能使用压力传感器或PLC之类的东西。

]

网友A:
淘宝上买水位计成品吧,比你的可靠又直观

网友B:
还是买成品吧!也不贵,要是自制的话还是自己做个板子用LED显示成本低,可以用集成电路也可以用分离原件

网友A:
某宝上有消防箱水位计

网友C:
压力变送

网友D:
有浮球的

网友E:
压力变送器+数显控制仪表。

网友F:
如果就是检测有没有水,把液位传感器放在2.5米高度,没水,一种状态,有水另外一种状态。就可以对水进行水位控制了吧?

简单的做饭,两个金属作为电极。距离不要太远了,近一点1-2mm,没水状态,电极间电阻是无穷大,有水后,电极间有水阻。后面的比较器检测这两个电极的水阻状态做翻转,就可以了。我们以前检测有水没水的传感器有了一个废弃的发动机点火用的火花塞,因为它有旋扣,所以很好安装。现成的东西。

上述属于土办法,不是正规传感器。仅供参考。

网友G:
要简单快速就买成品(液位显示)
要成本控制就买个液位开关安装上就可以了
我们公司的蓄水塔高度25m,每米1个液位开关。

网友H:
浮球的不好用吗?数显表控制,想设置多少就多少。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方法类似与之前的液位继电器,那种方法有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了两个电极上有水垢时会失灵。。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是,你说的是一个问题。不过,有以下几点说明它的实用性。

第一,水阻还是很大的,一般都能上k,甚至上10k或上100k呢。第二,控制电源是弱电,一般不会超过24V直流。因此他们即便是在接通状态,也还是很小的电流,对金属极的电化学作用很小。第三,水位检测电极一般要做氧化处理,我说的废旧火花塞,它的金属表面都是做了耐高温和耐腐蚀处理的。

综上,用这个做检测实用性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J:
个人感觉还是成品那种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