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最近进行了一个效果不错的改进,降低了故障率和维修成本。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状况,设计没问题,可就是故障率较高或是维修不便!需要我们在工作中 开阔思路 另辟蹊径解决问题,希望大家都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出来,共同开阔眼界 发散思路

楼主:
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改进措施,原机是一个电磁阀控制乳化液的供给,由于乳化液腐蚀性比较高,电磁阀的膜片经常损坏失效。我们阀体结构改进为使用气动阀控制,经过2年来的运行效果很好,故障率大大降低维修成本也低。上面那个是最近刚改的最后一台(共8台) 气管还没整理大家将就看

网友A:
活到老学到老,不断进步!

网友B:
这个结合现场经验,并不通用,只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C:
原来阀体的材料选型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电磁阀来说世面上的基本都不行,主要是我们乳化液这个腐蚀性太大!附近位置有两个电磁接近开关,就因为这只能用进口的!国产的线材根本抗不住。坏的太快。并且进口的备件太贵,哪个阀的位置维修也很头疼

网友D:
建议多学多问,这样在不同的领域可以互补,思路开阔!

网友E:
学习就是在这种改进改进设备的情况下。

网友F:
看的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是把线圈控制换成气动的?

网友G:
是呀,在腐蚀性环境里,尽量不使用电器元件做外露的控制元件。把电控部分要么封闭,要么摒弃。以减小腐蚀环境对电气的危害。

这种改动,即可操作性,也花钱不多,能立马见效解决过去的短板。

开动脑筋想办法。总会能解决设计上存在的瑕疵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 电磁阀换成了气动阀,第二张是控制气动阀的 后加的小电磁阀

网友H:
好设备 也要好维修

网友I:
图一是改前?
图二是改后?
表示没怎么看懂
很多东西自己实用就是最好的
腐蚀性液体的控制我们都是用气动阀控制
不过阀体都是内衬的

网友J:
人得活到老学到老呀,把别人的经验要用到自己身上。

网友K:
实际应用中的情况有时候设计的时候是没想到的

网友L:
让机器更人性化

网友M:
实践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网友N:
回复 网友E:
大概理解楼主的意思
1,电磁阀的接液膜片随时间慢慢腐蚀,但电磁阀的行程固定,膜片变薄,会有漏液;改气动后,由于气缸的压力大,会下压膜片,保正密封,也就不漏液。
2,阀体的膜片接液依然会腐蚀。
3,电磁的会影响附近的接近开关。

网友O:
气动阀少最高加三联件,防止因为气源不干净造成气动阀故障。仅供参考。楼主技改,点赞。

网友P:
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都是改后的图片!电磁阀控制气动阀 气动阀位置原来是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概理解楼主的意思
1,电磁阀的接液膜片随时间慢慢腐蚀,但电磁阀的行程固定,膜片变薄,会有漏液;改气动后,由于气缸的压力大,会下压膜片,保正密封,也就不漏液。
2,阀体的膜片接液依然会腐蚀。
3,电磁的会影响附近的接近开关。

电磁阀和气动阀的阀芯结构是不一样的,有时间我会拍个对比照片。 不是电磁的影响附近的接近开关,是乳化液腐蚀太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们有空气净化装置!所以没有加三联件,最长的运行近2年多了 没什么问题

网友Q:
改进后经过验证有效就是好的。

网友R: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啊?
最好把前后用的硬件铭牌帖出来,通过闸门的介质成分,阀的结构型式材料等信息才能正确选型。

网友S:
在工作中,多多观察,了解工艺流程,对解决问题有大帮助。

网友T:
“故障率较高或是维修不便”,这本身就是设计的问题,在设计之初对实际运行中的状况预判不足,造成后续应用中的诸多问题。
楼主的这项改进,公司给不给奖励?

网友N:
回复 楼主:
那是我理解错了,气动调节阀那种结构,阀心阀座都是316的?
曲解了。
等楼主更新,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故障率较高或是维修不便”,这本身就是设计的问题,在设计之初对实际运行中的状况预判不足,造成后续应用中的诸多问题。
楼主的这项改进,公司给不给奖励?
降低了故障率,可以轻松点就是对自己的奖励!表情公司只负责开工资

网友T:
回复 楼主:
如果能给点奖励就更好了,做了给钱,也可以让自己工作更轻松

网友U: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能走液体  和那个气控阀那种不一样吧  至于线圈有防爆的  那个全封闭 防腐蚀没测试 但是线材有特殊的

网友V:
反正设计的时候不合理的安装位置,配件等我都会和老板先说明,安装,调试,售后基本都是我在处理,所以我要把电气硬件故障发生的潜在问题先消灭在萌芽状态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故障率较高或是维修不便”,这本身就是设计的问题,在设计之初对实际运行中的状况预判不足,造成后续应用中的诸多问题。
楼主的这项改进,公司给不给奖励?
降低了故障率,可以轻松点就是对自己的奖励!表情公司只负责开工资
学习了,为楼主的技改成功点赞

网友X:
估计原来是选型问题,没考虑我们这里的使用材料的问题,其实你这个阀门可以考虑化工行业的气动耐酸碱的专用阀门

网友Y:
引用 网友Z:
谢谢分享

提示:
不提倡类似泛泛的回复,论坛限制无意义回复;

网友AA:
空气要过滤一下,免的杂质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