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力控连接欧姆龙CP1E,W工作区是那一个?

楼主(2018-02-03):
纯新手,第一次玩力控。
用了1天才通讯上,现在不知道W工作区继电器该选择那一个?
手册翻了也没翻到。。
谢谢了,

网友A:
W0.00~W99.15

网友B:
内部继电器试试
或者换个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st link 里面没有W这个选项,只有图中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的都测试过了,不行、、、菜鸟就不玩协议了

楼主:
换了一个CJ2M,力控改成串口模式好像都有了。
用CP1E也测试OK

网友C:
hostlink协议没有这个辅助继电器 fins协议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最近没事学习下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通讯协议选择问题,例如我用普洛菲斯触摸屏选择协议不对CP1E也是没有W区

网友E(2018-06-02):
你好 能和咨询一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