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分辨率

楼主(2018-02-03):
我是新手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cpm1e和cpm1a的模拟量分辨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没有CPM1e这个
模拟量有很多模块
AD041  042等等
有256的 6000的 12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CPM1e这个
模拟量有很多模块
AD041  042等等
有256的 6000的 12000的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CPM1e这个
模拟量有很多模块
AD041  042等等
有256的 6000的 12000的
能问您一下,cpm1a,模拟量输出通道是多少,我看了一下手册没看明白

网友B:
呵呵;的确是新手;型号也讲不清;
CPM1A  CP1E这是主机的型号,这些主机只有数字量,没有分辩率一说;
至于模拟量扩展,要看你用的具体型号,有分辩率是对模拟量扩展模块而言的;

网友B:
CPM1A-MAD01 MAD02分辩率:250;
CPM1A-DA001 DA002分辩率:4000;
CPM1A-AD041 DA041分辩率:6000;
CP1W-DA021 041  分辩率:6000;
CP1W-DA042  分辩率:12000;
所以请把你用的模拟量模块先确认好再讲分辩率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M1A-MAD01 MAD02分辩率:250;
CPM1A-DA001 DA002分辩率:4000;
CPM1A-AD041 DA041分辩率:6000;
CP1W-DA021 041  分辩率:6000;
CP1W-DA042  分辩率:12000;
所以请把你用的模拟量模块先确认好再讲分辩率的事;
我现在用的是CPM1A-AD041的模拟量模块,我现在不明白它的,输入输出通道起多傻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M1A-MAD01 MAD02分辩率:250;
CPM1A-DA001 DA002分辩率:4000;
CPM1A-AD041 DA041分辩率:6000;
CP1W-DA021 041  分辩率:6000;
CP1W-DA042  分辩率:12000;
所以请把你用的模拟量模块先确认好再讲分辩率的事;
我现在用的是CPM1A-AD041的模拟量模块,我现在不明白它的,输入输出通道起多傻
不好意思,我看错型号了,我用的是CPM1A-MAD01模拟量模块,我现在不知道,它的输入输出通道,是多少

网友B:
MAD01只有8位分辩率;
地址与主机型号及后面有没有接扩展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