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我是初学者,一菜鸟。垦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么多人都告诉你了,还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时候说该帖不符合相关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能否告诉我?

网友B:
这是PLC最基础的知识,在手册上有相关的案例。建议先自己学习了解。

网友B:
这样的案例手册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请教您用外部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是怎么编程的,里面的这块知道的。JS14S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去好好的学一下电气基础吧。。什么都不会上来就玩PLC。。这样不行的。

网友D:
若使用外部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可以由PLC(输出)控制时间继电器的得电,时间继电器的相关触点接到PLC的输入。
编程即可按此处理。

网友E:
自己也是晕乎乎的
到底是用外部的时间继电器还是plc内部的继电器呢?

网友F:
有PLC了还需要外部时间继电器吗?你真要搞,把时间继电器看成一个接触器就成了……

网友G:
这是JS14S时间器电路,你要达到其完整功能
不清楚三菱PLC有没有合适的指令,可能要编段程序来完成。

网友H:
楼主估计是想讨论PLC的延时继电器的用法吧,延时接通或延时断开

网友I:
这样问,不如看看相关的书

网友J:
建议楼主买一个二手PLC玩一下就什么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