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一一体化泵站项目,带一不锈钢储水井筒,进出水口。潜水泵内置,带PLC,变频控制,超声波液位计,但进出口没有流量计,他们要求通过PLC估算进出水流量及体积,还有功率损耗,这TM什么玩意。

如果一台泵额定流量Q,功率P,转速N,电流I,额定扬程H。
PLC里粗算进出水流量及体积,把我给难住了,这逻辑关系怎么搞?

网友A:
嘻嘻,流体力学范畴。百度呀?不接触这些,谁能知道呢。如果是我,我就去百度,或者找流体力学专业的人问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嘻嘻,流体力学范畴。百度呀?不接触这些,谁能知道呢。如果是我,我就去百度,或者找流体力学专业的人问去。

这不仅仅是流体力学的范畴啊,进出水阀门都是常开的,完全不可控,这简直就是乱弹琴啊。

网友B:
功率=扬程*流量,根据泵的曲线来的,扬程 流量不是固定的。  流量主要和管径 和  流速有关系。

H=(p2-p1)/ρg+(c2^2-c1^2)/2g+z2-z1
  式中 H——扬程,m;
  p1,p2——泵进出口处液体的压力,Pa;
  c1,c2——流体在泵进出口处的流速,m/s;
  z1,z2——进出口高度,m;
  ρ——液体密度,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算出扬程,才能求出流量。  如果不检测进出口压力,流速。应该通过公式求不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扬程*流量,根据泵的曲线来的,扬程 流量不是固定的。  流量主要和管径 和  流速有关系。

H=(p2-p1)/ρg+(c2^2-c1^2)/2g+z2-z1
  式中 H——扬程,m;
  p1,p2——泵进出口处液体的压力,Pa;
  c1,c2——流体在泵进出口处的流速,m/s;
  z1,z2——进出口高度,m;
  ρ——液体密度,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算出扬程,才能求出流量。  如果不检测进出口压力,流速。应该通过公式求不出来吧。
就算是能算出来,估计也不一定准吧,建议楼主还是让业主加个流量计吧

网友D:
推算出来的流量值准确度如何?加一块流量计多少 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扬程*流量,根据泵的曲线来的,扬程 流量不是固定的。  流量主要和管径 和  流速有关系。

H=(p2-p1)/ρg+(c2^2-c1^2)/2g+z2-z1
  式中 H——扬程,m;
  p1,p2——泵进出口处液体的压力,Pa;
  c1,c2——流体在泵进出口处的流速,m/s;
  z1,z2——进出口高度,m;
  ρ——液体密度,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算出扬程,才能求出流量。  如果不检测进出口压力,流速。应该通过公式求不出来吧。
谢谢,也算给我普及了不少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