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最近在学习CC-LINK 的技术,有一个问题很困惑,希望高手能够 指点下。

比如:设定远程输入\输出刷新元件的起始元件是  X1000  与Y1000
第一个远程模块是32D 纯输入模块 其IO地址应该是,X1000-----X101F
第二个远程模块是32T纯输出模块  其IO地址应该是  Y1020----Y103F

第三个远程模块是32DT混合模块   其IO地址J究竟是是X1040----104F;与Y1050-----Y105F
还是  X1040---104F;与Y1040-----104F

楼主:
研究上一个公司的电气图纸,居然出现以上两种不同的地址排列方法,网上的教程讲的也很笼统,所以我真是困惑,
各位师傅指点下,先谢谢啦

网友A:
是X1040----104F;与Y1050-----Y105F

网友B:
远程IO站,1个站32点

网友C:
远程I/O模块,每个模块占用一个站,占用32点远程输入和32点远程输出
模块一占用X1000-X101F和Y1000-Y101F
模块二占用X1020和X103F和Y1020-Y103F
模块三占用X1040-X105F和Y1040-Y105F
占用的32点的最后两位不能使用
理解有误,是最后两位不能用于主站和本地站通讯使用。主站和远程设备站、远程I/O不受影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32点模块最后2个点不能使用,谁告诉你的???
你这个娃娃不要坑人好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理解有误,是最后两位不能用于主站和本地站通讯使用。谢谢提醒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家顶楼是说远程I/O模块!!
远程I/O模块不管啥品牌,人家造出来就肯定可以用(个人认为不可能有错),我是看到你说远程I/O模块最末尾2位不能用才说出来!!
因为设计系统虽然需要备用点,但是备用点留的太多需要耗费成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一个站是32个点,要是纯输入 ,和纯输出模块还好理解些,
但是混合模块就有点晕啦,就是想知道混合模块的 输入  与输出,的地址是并行排列,还先后排列。

网友E:
地址依次分配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X1040----104F;Y1050-----Y105F

网友D:
三菱CC-LINK还是好理解的,只有三菱有一个64点(32入32出)模块,该模块64点但是在模块参数配置却只占用32点,那个模块型号就是QX41Y41P,三菱其余模块都是32点占模块地址32,64点占模块地址64,这个模块例外(但是该模块占用X32Y32是64点,其余模块一样占用且同时占有输入输出跟模块分配地址一样点数,例如QY42P同时占有64点X和64点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