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西门子变频器6SE70系列,通过DP控制,写下的频率为8HZ,但变频器实际频率在7-9HZ之间来回跳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或怎么下手处理呢,由于进度高所以想找原因,望师傅请教

网友A:
首先看变频器周围有没有干扰,然后各种的接地线也没做好防护以及。

网友B:
实际上这样的效果是在允许范围了,如果你怀疑电机转速,你直接测量转速比较一下,要求更高就不要用这个模式

楼主:
其他变频器变化在0.3HZ变化

网友C:
主板输出不稳定,检测一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