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485通信

楼主(2018-02-03):
各位好。请问下在三菱PLC的485通信中,通信有时候会没有返回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会发送数据,不会接受数据)?我应该怎么设置就会好呢?谢谢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先监控下到底有没有数据返回 发送的格式对不对

网友B:
M8123没有复位

网友C:
是不是程序发送8123没有复位。应该做一个复位的条件认同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请问下在三菱PLC的485通信中,通信有时候会没有返回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会发送数据,不会接受数据)?我应该怎么设置就会好呢?谢谢各位帮帮忙啊!
你发送是定时发送?还是手动发送?如果是定时发送的话,时间周期是多少?
接收完成标志M8123在每次接收完成后要手动复位,这样下一次才能继续接收
最好用串口调试助手去把从站好好测试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