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通信

楼主(2018-02-03):
我刚学西门子PLC,现在编写西门子PLC的485通信,我应该使用什么指令呢?怎么发送和接受数据呢?有没有和三菱PLC的RS指令相似的指令?最好有个简单的西门子PLC的485通信的例子。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百度呢  不是大把大把的案例

网友B:
西门子通讯方面比三菱更方便易用,用XMT和RCV指令通讯

网友C:
首先学习简单的发送指令,。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帮忙

网友D:
200 smart的modbus通讯很简单
有专门的库

网友E:
通讯是西门子的强项,基本很简单的 西门子自身的通讯协议更加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刚学西门子PLC,现在编写西门子PLC的485通信,我应该使用什么指令呢?怎么发送和接受数据呢?有没有和三菱PLC的RS指令相似的指令?最好有个简单的西门子PLC的485通信的例子。谢谢
涉及到RS指令,那应该是自定义协议了,三菱叫无协议、西门子叫自由口通信、欧姆龙叫无协议、松下叫通用通信!
三菱FX对应的用RS指令
西门子200对应的用XMT和RCV指令
欧姆龙CP对应的用TXD和RXD指令
松下FPX对应的用MTRN指令
台达对应的也用RS指令
=====================================
给你一个两台200系列PLC自由口通信的例子,实现的功能是A的输入控制B的输出:

网友G:
楼主是用西门子哪种系列的PLC?

网友H:
直接用库文件

楼主:
我是用S7-200的PLC,读取流量计的积累流量和瞬时流量,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I:
利用串口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