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限位:型号YBLX-7/2怎样调啊?轴这凸轮有两个不在一个位置上,有一角度为什么啊?有懂的师付,给讲一讲。

网友A:
没有图,也不好说,不知是不是电葫芦,一般是接在断火器上的,你可以搜一下,有接线图的。

网友B:
像你这种情况,上面应该还有技术人员的,找他们会调好的。如果没有,你们的特种设备应该委托外面单位维保修理。如果都不是,建议你还是不要随便调试维修特种设备,出事可大可小。

网友C:
楼主上个图啊! 没接触过这个想增长一下见识!

网友D: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E:
调整凸轮的角度,两个凸轮一个是上限位一个是下限位。
天车抓斗在中间位置,你让操作工提升下降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明白原理了。

网友F:
对,有些问题,看不懂没关系,动作一下,看看他们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再动手。认识来源于实践。动手做,现场观察。这是必须的。是学习的一种形式。

网友G:
有的限位先松开地角,让生产起到上限,你按方向调整齿轮,使凸轮点断开,然后对接齿轮回装。

网友H:
分清干什么用的,再在合适的位置让他断开。

网友I:
特种设备如果没有资质的话最好不要乱动。

楼主:
看明白了应该是动作一个,复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