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3):
山寨明纬的开关电源。。sp-500-24。。24v7a。现在3843  5  7脚电压只能到8v,100微法的电容已经更换。外加电压到8.6v,8脚有才5v电压,6脚有6v左右的方波,4脚有2v左右的锯齿波,电流20ma..电压是dc320v经过两个200K的电阻分压到7脚的。把3843取下来从板子上引两根线到5  7脚其他不接,还是只有8V的电压。。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7209
参考咸老师的帖子吧!

网友B:
看看给3843供电的稳压管有问题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供电回路,没有几个元器件,挨着检测,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很简单,不难搞定,加油哥们

楼主(2018-06-12):
有个电路叫  。。PFC。。。。。

网友D:
清查开关便器自供电绕组电路的相关元件,断开七脚,再查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正常了,就说明开关电源正常,震荡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