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Dszr

楼主(2018-02-03):
各位老师,我用3U plc写原点回归时,用了Dszr指令,两个信号用的是同一个XO,(Dszr XO XO y0 y3)指令说明这样相当于zrn指令,可是,它同样可以收索,不懂了,请老师们指教一下

网友A:
和ZRN一样,是回原点时在近点狗信号ON时减速到爬行速度,近点狗OFF时停止。

网友B:
同一个是信号时,上升沿+下降沿,分开就近点+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