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4):
操作工报修:一链条输送带不转,到现场后 试转发现是热继电器跳闸(跳闸这个说法是否不妥?这个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望大家指正)保护。检查链条无卡死,电机也无明显异常。取万用表测量发现是缺相,热继电器有一相不通,还真是第一次碰到!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因为没有备件,直接用导线短路不通的那一相,对热继电器的保护作用应该也影响不大

网友A:
用导线短路临时用下,备件还是让采购去买过来换上吧;

网友B:
都有一项不通了,说明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最好是换了,不要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备件采购我是没有能力干预的表情只能提出意见

网友C:
应该说热继电器动作了,现在一般采用电机启动保护器了,过载缺相短路一体保护,电路更简单,维修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一项不通了,说明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最好是换了,不要用了。。。。
短路之后也是怕出问题,损坏电机。就用螺丝刀卡住链条试了一下,可以跳闸的。备件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启动保护器我们有,不过没有合适的!暂时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如果有合适的电机断路器,也可以替代,电机断路器是一体化期间,包含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缺相保护。

网友E:
热继电器尽可能不要使用。稳定性太差

网友F:
一般称为热继电器动作。
图片没看清楚,似乎是小电流热继电器,电流越小的热继越容易缺相,如果遇到电机烧毁不管热继是否损坏要直接更换掉,过流后的热继已经严重疲劳,是无法提供可靠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称为热继电器动作。
图片没看清楚,似乎是小电流热继电器,电流越小的热继越容易缺相,如果遇到电机烧毁不管热继是否损坏要直接更换掉,过流后的热继已经严重疲劳,是无法提供可靠保护的。
电机是0.55kw的,热继疲劳的问题还是真没考虑过,谢谢指教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从热继电器的保护原理上讲短接一相对其保护作用应该影响不大,但为了保证安全建议还是换新为好。

网友H:
换个热继比换电机方便多了,所以还是尽快换个质量好些热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操作工报修:一链条输送带不转,到现场后 试转发现是热继电器跳闸(跳闸这个说法是否不妥?这个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望大家指正)保护。检查链条无卡死,电机也无明显异常。取万用表测量发现是缺相,热继电器有一相不通,还真是第一次碰到!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热继电器跳闸”通常称之为“热继电器保护动作了”,简称“热继电器动作了”,也有人称之为“热继电器过载保护了”、“热继电器过流保护了”。

“热继电器保护动作了”的故障面比较广泛,包括了各种原因引起的保护动作,而“热继电器过载保护了”、“热继电器过流保护了”的故障面比较狭窄,具有专指某一种故障原因,例如像你的故障就属于缺相引起两相电流过大,属于“热继电器过流保护了”。

网友J:
热继电器缺相,我也遇到过一次。还是新货

网友K:
可能电机瞬间过载造成,或是以前曾经发生过过热保护,由于频繁复位,造成其老化。

网友L:
这个牌子的热继电器小功率的出现断相的不在少数,甚至在22KW都出现过,所以现在我做的设计都是不要这种,直接用可调断路器,为的就是避免这个,特别是天车这样的设备

网友M:
这个热继还行的,现在大多数国产品牌热继都带有缺相保护,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过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个牌子的热继电器小功率的出现断相的不在少数,甚至在22KW都出现过,所以现在我做的设计都是不要这种,直接用可调断路器,为的就是避免这个,特别是天车这样的设备
天车应该是不允许使用热继做保护的吧?因为热继动作有延时,天车电机保护要求瞬动,一般采用过流继电器。我曾经接手过一台天车,原设计就是采用普通热继做保护,我不同意接收,当时和厂家吵了一架。

网友N:
这问题很常见,上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O:
热继有一相不通?哪就是热继坏了。两个原因,质量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工作电流太大,把热机的金属丝烧坏了,恢复不了了?

网友P:
我到是遇到过热继有一项坏的,这个热继肯定坏了。

网友Q:
这种热继电器质量欠奉,下次直接不用热继电器

网友R:
一般开关断路器跳脱我们叫跳闸(以前都用刀闸开关的),热继电器就是热保护跳脱。如果内部缺相,到负载侧的另外两相电流是不是更大?更大能不跳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