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车间这样用继电器接灯线的?

楼主(2018-02-04):
有没有这样用继电器接灯线的?
车间的灯一般少说也得有个100w,而且灯一般装的比较高,我在想如果把继电器装在主线缆上面,通过这样拉灯线,再通过细线引出到地面开关来控制继电器,这样布线就好布很多。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接过?是不是有消防隐患?

网友A:
如图肯定不行!每一路灯必须加过载和短路保护

网友B:
不采用这样做。。不然就会出事故,,得做好保护及过短路作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选择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D:
估计楼主实际想用的就是接触器,但表述为继电器。
每路灯加保护固然最好,但我不会这样,同方向或区域5至10盏加一路保护比较经济。

网友E:
还有用PLC控制的

网友F:
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这样用吧!增加了故障率,你线也省不了多少钱,100w的灯,你用1平方就可以了,维修安装绝对比你加继电器方便……

网友G:
自己改造的话首先考虑安全,然后是检修维护方便。要不然就是给自己找事。

网友H:
增加了故障率。。

网友I:
看看还不如开关

网友J:
这样控制,费用会提高很多

网友K:
这样做又不省线,开关位置安装合理的话,不需要继电器(增加故障点)。
一般如果一条电源线带多盏灯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接触器,你一个100W的灯,中间继电器5A的容量,开关10A的容量,是否有必要使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L:
这样做,有安全问题吗?没看出来呀。这么做除了增加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如果这么做,再加一个类似LOGO!的可编程控制器,可以智能自动开灯和关灯。省电呀。照明嘛,天黑了自动开,天亮了自动关。无人操作。哈哈。

网友M:
继电器放在主线缆上,是指放在桥架或穿线管上么?
加接头就加了故障点,也不省钱,继电器也没电缆可靠,总的爬梯子上去换吧。

网友N:
没有理解所述;
是说到开关的线小些,有利于布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继电器放在主线缆上,是指放在桥架或穿线管上么?
加接头就加了故障点,也不省钱,继电器也没电缆可靠,总的爬梯子上去换吧。
估计就是继电器不够可靠,所以才没有人这样考虑。
不过这样布线确实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理解所述;
是说到开关的线小些,有利于布线吗?
是的,直接把继电器放桥架上,布线简单很多啊

网友O:
有啊 不过不是你那样做的 ,继电器肯定是不能放桥架的  每个继电器都有一个开关保护,用功率继电器(参考智能照明系统,空调继电器那样的)磁保持继电器等。
我现场有好几个地方是这样分布式布线  你的设计还是再完善完善,坏了谁上去修呢

网友P:
这么做故障点又多了。但你的继电器这么画出来倒是挺直观的

网友Q:
楼主可以用时间定时器控制接触器,接触起来控制灯。

网友R:
个人觉得楼主的方案比较麻烦,算一下,你1组是个100W的灯也才1000W,线也就是用到2.5就可以,根本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S:
参考一下

网友T:
为了好布线?

网友U:
回复 网友L:
那样成本不是更高,不过土豪随意的

网友V:
用遥控开关也比这个省钱

网友W:
会不会浪费了点,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X:
楼主土豪,这样还不如选择一个logo!还可以远程控制

网友Y:
我目前还没见过这样做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U:
如果是公共照明,其实没必要设开关,直接LED加光感应开关加太阳能电源。全自动的,而且不用电业局的电。省电费呀。就是一次性的安装成本。嘻嘻

网友Z:
估计没有你这样装的。

网友AA:
大功率节日彩灯我的确是如此做的,不过是固态继电器而不是普通机械继电器

网友AB:
元件越多故障率越高

网友AC:
嘿嘿,我家的灯都是这么控制的,弱电控制强电用网线在房间内兜一圈,
随便你 N 联控制一盏灯非常方便一根网线控制七路灯,
控制板自己 D 的双稳态加继电器,很方便加装遥控或者
流行的物联网 WiFi 模块远程控制对接

网友AD:
100W的灯,脱裤子放屁费两道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嘿嘿,我家的灯都是这么控制的,弱电控制强电用网线在房间内兜一圈,
随便你 N 联控制一盏灯非常方便一根网线控制七路灯,
控制板自己 D 的双稳态加继电器,很方便加装遥控或者
流行的物联网 WiFi 模块远程控制对接
就是类似的想法,看看还真有人想到一块了

网友AE:
有想法是好的 排除经济故障率 等等一切因素 单独针对你说的这个方案 是可行的   整体考虑的话就是 维修麻烦了 故障率高了 没有漏保 不安全 成本高

网友AF:
感觉这样子做好麻烦,吃力不讨好,楼主的第一个继电器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交流接触器或者空开?  而后的中间继电器为什么不直接把线接到下面的开关上?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用中间继电器来过渡,怕出问题下面加个保险丝吧,十分的不解。

网友AG:
照明最好还是用开关去控制,用接触器控制感觉增加成本啦,现在一般工厂照明都采用单极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