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多功能电脑剥线机

楼主(2018-02-04):
为了提高生产速度公司几天前买了一台全自动多功能电脑剥线机,可是裁剪剥线300来条(700米左右2×12mm电缆)就烧了一个伺服驱动器,而且经常后端剥不了线,机子设计存在缺陷。

网友A:
这是步进驱动器,不是伺服;

网友B:
还真没有见过。。不知道效率怎么样现在

网友C:
机子设计缺陷是电气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有无办法解决;设备是不是成熟产品。

网友D:
楼主有点把机器用过劲了,这种机器剥十平方的单根软线都有点费劲,更别说两芯线了。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F:
应该有个使用范围吧,机器看起来没多大啊

网友G:
怎么剥的,高大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说可以剥4×6平方毫米。

网友H:
目测感觉有点小,单股细线还可以,看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械、电气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2×1平方毫米非常轻松速度很快。

网友I:
剥线机现在设计的驱动很多的是变频拖专用变频电机,比较成熟,你这个应该是小型机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最大4X6平方吧?

网友K:
在我们这的电子大世界看过,有些人用这个做线,然后轧上端子。

网友L:
我们公司也买了,用了快3年了,非常稳定。

网友M:
楼主扒线的效率怎么样,出来的线质量好不好

网友N:
曾经见过一个装配电控箱的公司用的,效率的确高

网友O:
没见过这样的宝贝,楼主发视频看看!

网友P:
有缺陷怎么不找厂家解决,才买不久的产品,不过这东西真没用过,看着就高大上

网友Q:
目测这步进驱动器不是品牌货哟

网友R:
步进驱动器而已。

网友S:
上个动图看看怎么剥的

网友T:
建议楼主加大电机,这样就不容易再烧了电机了

网友U:
按照设计的60%使用为佳,100%参数使用肯定出问题

网友V:
我们店里也有,我都是裁剪单线,多股线没试过,图是步进

网友W:
什么厂用这剥线机,工作时多观察一定能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X:
见识了。还有剥线机,科技进步的产物。

网友Y:
这是步进驱动器,你要拨的线太粗了,长期满负荷运行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Z:
机器用得太狠了吧。

网友AA:
厂家说剥4*6的,楼主去剥2*12的,话说12的线还真没见过!!!

网友AB:
剥线机都已经做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