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4):
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带4KW电机空转,显示8.7A电流,用钳型电流表测得实际电流4.5A,应该从哪块查起,主板已经更换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B:
从电流互感器开始往后查,查2级,

楼主:
没有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流电阻采样。

网友D:
~1~2+5-4~3CT1-1 CT1-2R10NTC-15R26NTC-15560u560u274K
20K
20K
274K
274K 274K
G2RL-1A-1+16VP195N2265470R
470R
470R
+18V RYL1L2L

网友D:
不好意思,图片粘贴不上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懂

楼主:
11KW变频器带一个5.5的电机正常,带两台5.5的报ERR12

楼主:
变频拆回来了,通电不带电机,启动瞬间显示ERR12,停止的时候瞬间也显示ERR12

楼主:
更换了6132,故障依旧

网友E:
说电流大,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呢?用钳表测实测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呢?这都不一样的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换了小板,面板显示正常了,带15KW电机,实测输出电流大,电机噪音大,带4KW电机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15KW电机正常10个电流,实测输出18A左右,三相电压电流平衡

楼主:
回复 楼主:
带电机输出电流大,三相还平衡,应该检查哪部分电路

网友F:
既然实测电流大,那电流应该是负载电流。应该从电机与负载找原因。

网友G:
电流检测的问题。更换运放就会OK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个运放,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H: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最好进行静态自学习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拆回来了,带一个15的电机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