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4):
这是原文 。  最近有消防部门提出要求显示当前消防水池或水箱水面高度的情况 ,水池或水箱高度一般在三米左右,水面高度一般要求最高两米五左右,我把它分成五段显示每段大约500mm。之前我做过一套使用还可以。就是存在一个短板,就是正常显示期间突然断电,再来电时继电器自锁释放后就不能正常显示了,但也可以不考虑突然断电问题,另外干簧管浮球和水位位置与水池或水箱底部高度的确定。一般安装都是现场工人安装,他们都很不仔细,也不专业。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更简单一点特别是安装调试方面,关键就是这个水位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到水位显示箱之间的连线有点多了。能不能再简化一些?不能使用压力传感器或PLC之类的东西。                              补充说明一下。开始已经说了,有关部消防部门提出想看一下当前水池水面的高度并不是说里面有没有水。又说了我把他们水面高度分成五段儿来显示。并上传了图纸方案和图片 同时表示不想使用压力传感器或PIC数显扫描之类的东西,再此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提出的宝贵建议。很多朋友建议网上类似产品很多, 今天电话沟通了几家确实有类似产品,但看其价格而言,有些东西明显大材小用。个别厂家价格高得离谱。最低也要八九百块钱最高达到1万多,显示方案大同小异基本接近。其实要想显示水池或水箱当前的水面高度的方法很多很多,本着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方针把有些想法拿到论坛上来和一些比较专业的朋友讨论一下,最近又有一单位要求也做一个消防水池当前高度显示控制箱, 由于网上没有合适的,我参照上次的方案又做了一台,突然断电时继电器释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可以控制水泵自动补水。包括自制的水位传感器在内。成本大约220块钱,参照同类产品感觉到已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A:
遇问题自己解决,省钱又好用,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改造简图给发一下,包括水位5个段显示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要改造。

楼主:
我在高速上 明天。

网友C:
楼主想的太简单了,不说材料用了多少钱,成本是否合算,功能是否达到,消防类的东西,生产都要有资质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你有吗?到时候做了,又一检查还是不合格,重新搞岂不是亏大了,做这类东西先要询问一样消防有什么具体要求,人家第一次检查只告诉你需要显示液位,下次复检告诉你这样做不符合规范,你有得干了。

网友D:
楼主大才,用继电器实现了,为什么不装一个PLC,显得高大上一些

网友E:
这个简单就是几个液位开关就可以!
消防设施还要考虑低价:出问题一次就罚死你

网友F:
现在水位仪表也很便宜了

网友G:
消防做到位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改造简图给发一下,包括水位5个段显示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要改造

网友H:
自制的小产品,有可能更符合实际;同时,可靠性之外,可以多考虑维护维修的便利。

网友I:
看看楼主的设计。。KA6是用来试验用的继电器?那突然断电继电器释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这位朋友你好!您看的很认真,其实KA6不是以试验为目的的,是为了恢复突然断电之前的状态而设立的,因为这台水位显示箱还肩负着自动补水功能。

网友J:
用最少的钱办把事办得很完美,给楼主点赞!

网友K: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CAD  2007

网友L:
CAD图也画得不错

网友M:
回复 楼主:
看画法  应该是日企的风格,楼主是在里面呆过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改造简图给发一下,包括水位5个段显示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要改造
看不太懂,KA1常闭点为什么串个电源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改造简图给发一下,包括水位5个段显示用的是什么材料,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要改造
看不太懂,KA1常闭点为什么串个电源指示灯。
九号和七号之间的KA1是开点有文字描述,是
水位低时的报警。

网友N:
我说的是+和11的那个KA1的闭点。楼主有点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