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问题一二

楼主(2018-02-05):
恳请各位大神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220v的轴流风机会带110v的感应电,所有接线都正常。很是让人纳闷!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路是否有破损导致

楼主:
我都检查了,都是好的,没有破损

网友B:
没接地线

网友C:
110V是如何测得的;电机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D:
怎么测出来的?外壳还是接线?

网友E:
是指外壳吗?测过绝缘没有。

网友F:
电机有感应电正常,按要求接地就行了

网友G:
你的风机是单独接线还是放置在设备上,先接好地线吧。

网友H:
上个图看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I:
该风扇有没有固定到设备上?
没有的话确认电机绝缘
要是固定在设备上了,你还得确认一下设备是否有感应电?
接地有没有做好?

网友J:
我也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是感应电呢?还可以量出是110V?

网友K:
是电缆对地的电压?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电机绝缘是否正常?或者说是不是其他设备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L:
是外壳对地吗?
个人认为绝缘问题较多,市电的话感应电基本没有

网友M:
还是说两台设备之间你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表显110V?

网友N:
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O:
那你是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P:
还要问一下这110V的电压是不是用液晶数显试电笔测出来的!

网友Q:
这个110伏电压 是打哪测量出来的,是相零还是相地间的呢?

网友R:
有电流就是漏电,没电流就是感应电。可以用灯泡试一下。

网友S:
估计楼主的风机电源是经过变压器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如果真是这样,建议把地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T:
你怎样能测出110伏电来呀。

网友U:
估计是没接地

网友V:
电机有问题吧,我们轴流风机对地都没电压

网友W:
做好接地。或者别用电子万能表测量。

网友X:
单相的话,你调一下火零,如果没了就是感应电,如果还有,那就是绝缘不好,是什么设备上的轴流风机?多大功率?

网友Y:
110V电压,估计不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