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手头没有指针万用表,更别提示波器了,刚才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了24伏开关电源的正负极对地电压,都约为2伏特多一点,请问单独触摸正或负极是否有触电危险?有没有交流分量,有理论依据最好、实战经验也行。24伏特当然属于安全电压。这个针对的是整流电路之后的直流电路,不要误会。类似的led灯泡里面给二极管供电正负极呢?

网友A:
安全电压下正常都没问题

网友B:
灯泡一般都交直流通用,不分正负极。
我接24V线都是不断电直接用手拧的,哈哈,原谅我装一回,不懂的人以为电怕我,不会电我的

网友C:
好像36V以下都是安全电压

网友D:
一般正常环境下36V及以下是安全电压。不过如果环境潮湿或者有其它变量降低了人体表面电阻。这个值就不保险了。。

网友E:
呵呵;24V电压你怎么触摸都没事;
高电压你只触摸一端,能保证你身体与大地绝缘也没事,只要不形成回路,电流不从你身上流过;
几万V高压线上小鸟你看到过被电死了吗?

网友F:
楼主:看来你的基础物理知识还需要加强学习!!
电人需要有电流且达到一定程度,而要有电流就需要跟电源构成一个电流回路,理论上没有构成电流回路不管电压再高都没事!!但是实际中因为等效电容、高压电离等等原因,人体碰触高压还是不安全滴!
至于你的DC24V本来就是安全电压,你就是一个手碰一个电极都不会电死

网友G:
低电压,也要谨慎操作,汽车的电瓶12伏,电的人脸色都发白,这是真实的示例,对人体的损害取决于流经的电流大小。

网友H:
楼上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是环境。24V直流在你手潮湿的时候一样会电的你头皮发麻。。

网友I:
没有电流形成就没事。小鸟如果在不同相线上接吻,直接崩飞!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想象力够丰富

网友J:
24V相对是安全的,但是也要看用电设备,
记得有一次单位的汽车不着火了,我们对接另外一个电瓶时候那个时候电流很大,不安全,如果是从电源整流出来的可以忽略

网友K:
关键是电压,安全电压以下没问题

网友F:
那个大货车就是24V电源,整个车身就是24V电源的负极或者正极(大多数车型负极接车身,欧洲很多车型正极接车身)

网友L:
安全电压保险点,关键是你的身体是否对地绝缘……

网友M:
24V的感应开关都是直接手接。
48V也摸过,一般没事,流汗珠时有麻感觉。

网友N:
1、安全电压,2、形成回路。才有感觉。

网友O:
可以试下的,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P:
DC 24V属于安全电压
所以可以直接去触碰
正负极同时拿着我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Q:
严格来说那2伏电压应该叫脉冲,而不能称之为交流电压吧?

网友R:
无论如何,带电操作还是要保证自己对地的良好绝缘,不过不建议带电操作

网友S:
潮湿的时候有麻感,洗澡的时候估计会有危险

网友T:
24V若是与电网隔离的,通常会没问题。
不过电气工作者需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触摸(可能有危险的)低压带电体或导体时,需先验电并谨慎操作(高压则有另外的规则)。

网友U:
因人而异,人体电阻不尽相同。

网友V:
安全.安全.安全最重要。

网友W:
单独触摸是没问题的,如果同时触摸也会有麻舒的感觉。

网友X:
不管24V直流还是交流,接线的时候我都当220V处理

网友Y:
36V以下都是安全电压

网友Z:
只要不是特别潮湿,24V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不懂电就别碰这个

网友AA:
只要电源是24V,怎么摸都不会有事的。但搞电的人,最好养成停电检修。因为带电维修,哪怕24VDC对人不构成威胁,也很容易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AB:
24v接近开关之类的一般都没有断电接过。

网友AC:
虽然也做过带电作业的事情,但是还是建议能停电就停电作业。
24V虽然是安全电压,但是那是和环境挂钩的。
见过有人用电焊机焊摩托车,被电死的,站在积水地面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