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电磁阀应用知识(中)
本文上半部分发帖后,有网友又提了一些问题,因此又补写了部分内容,结果成了上、中、下三部分,争取春节前全部发完。
4.电磁阀应用基础
   (1) 如何识别电磁阀的端口
  很多电磁阀的端口在阀体上都有标注,较好识别。对于标注看不清楚或者不统一的阀,dlr可从所接的管路或接口来推断各接口。
   如二位三通电磁阀,有两个端口的一边,一个为进气端口用来接进气气源,另一个是排气端口;阀的另一边只有一个端口,这就是出气端口,又称为工作口。
   对图5的二位五通电磁阀,一边有两个端口就是工作端口(即2、4),一个为正动作工作口和一个反动作工作口,可分别提供给汽缸等设备一正一反的气源。有三个接口的那边,中间那个是进气端口(即1)用来接进气气源, 进气端口旁边两个是排气端口(即3、5),一个正动作排气端口和一个反动作排气端口,通常是装消声器用的。
(2) 电磁阀的常开、常闭及自锁
  二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避免电源有故障时,导致电磁阀的动作失败。
 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即断电关闭,通电打开。当电磁阀需要长时间关闭,并且关闭的时间多于开启的时间应选用常闭型。
   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即断电打开,通电关闭。当电磁阀需要长时间打开,并且打开的时间多于关闭的时间应选用常开型。
   二位三通电磁阀还有一进二出和二进一出的产品。
   一进二出:当电磁阀通电时,工作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工作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进一出:当电磁阀通电时,进气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进气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位五通双控电磁阀有自锁功能,当其正动作线圈通电时,正动作气路被接通,正动作出气端口有气;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则反动作出气端口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就相当于自锁。
(3) 电磁阀产品样本上的分类
  电磁阀产品样本上对方向控制阀的分类常列为:2/2阀,3/2常开阀,3/2分向阀,5/2阀,5/3阀等,这些数字代表的是阀的主气口数及阀的位置状态数。第一个数字表示主气口数,第二个数字表示阀位置状态数。如2/2阀表示该阀有两个主气口,两个状态位置;3/2阀表示该阀有三个主气口,两个状态位置;5/3阀表示该阀有五个主气口,三个状态位置,如此类推即可。
5.电磁阀应用实例
   电磁阀的应用很广泛,dlr在此仅谈点电磁阀的个别应用的例子。
   在流程生产中电磁阀很多时候是与气动调节阀和活塞执行机构配合使用,这时电磁阀只起辅助功能但作用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工艺生产联锁中,电磁阀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气源有故障时工艺阀的开、关状态;工艺生产安全对阀门动作有要求时,大多需要通过电磁阀来控制。
(1) 二位五通双控电磁阀的应用例
    图6是一个二位五通双控电磁阀与气缸来控制工艺阀门的例子。图中的S1、S2的作用与图5 中的12、14电磁阀线圈类似。双电控电磁阀通过两侧电磁线圈的通电、断电来控制阀门的开关,当一个线圈断电,另一个未通电时可以保持阀门当前位置不变,即使阀门具有了自锁功能。dlr对动作过程作一简单说明:
当S1带电,S2断电时,压缩空气从1→2→A,气缸活塞下移,B→4→5,关阀。当S1 断电,S2带电时,压缩空气从1→4→B,气缸活塞上移,A→2→3,开阀。
   如果S1、S2同时通电或同时断电,阀门不动作仍维持原位。
(2) 二位三通电磁阀的应用
   当工艺要求同一个工艺参数在高、低值越限时都要有信号联锁动作,以往得用两只二位三通电磁阀来实现,但现在大多是用PLC中的R-S触发器来完成,可靠性有了提高,还省了一只电磁阀,图7 就是一例。图中S是只常闭型电磁阀。工艺参数正常时,阀门定位器输出的气压信号从1→2→调节阀,进行正常的调节。当工艺参数越限或供气中断时,调节阀将打开。联锁信号1和2由谁承担置位或复位,则取决于工艺生产的要求。
(3) 二位三通电磁阀的冗余
   为了生产安全,有的场合用一只电磁阀进行控制不太安全,这时就有必要考虑电磁阀的冗余问题。图8是一个冗余电路,当一只电磁阀有故障时,另一只电磁阀仍能保持正常工作,这就保证了生产的安全性。
   当某只电磁阀掉电或出现故障时,也就是电磁阀失效时,是如何保证用气设备的压缩空气不中断的,单从图8中是很难看出来,为了能直观的看出电磁阀正常和失效时,电磁阀的动作及压缩空气的流向,特把四种状态时电磁阀的动作及压缩空气的流向在图9中画出供分析。dlr再把上半部分文中的一段话复制下来:“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表示流体的实际方向。”以免看图9时出现误解。
(下部分待续)

网友A:
勤劳的搬运工

网友B:
知识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学习,就是好的,不管原创也好,摘录也罢。

网友C:
挺好。挺接近实际。反正我是看懂了。此贴必火。期待楼主的下期。

网友D:
楼主有才,是楼主的原创吗

网友E:
猛然看到这些知识都很实用,很重要 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二位三通电磁阀还有一进二出和二进一出的产品。
  一进二出:当电磁阀通电时,工作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工作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进一出:当电磁阀通电时,进气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进气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进一出的用在那些地方?我没遇到过!

网友G:
这个好,楼主继续啊!

网友H:
很好的分享,谢谢楼主了。

网友I:
楼主总结的挺好,实用。

网友J:
看到1楼所说……
即使是通用的资料,经过个人的整理、加入个人的体会,就会不一样,不同于原样摘抄和直接转帖。
顶楼有说明:又补写了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位三通电磁阀还有一进二出和二进一出的产品。
  一进二出:当电磁阀通电时,工作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工作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进一出:当电磁阀通电时,进气口第一路打开,第二路关闭;当电磁阀断电时,进气口第一路关闭,第二路打开。

 二进一出的用在那些地方?我没遇到过!
   严格说二进一出只是二位三通电磁阀的一种变通使用方法。如果某设备分阶段对空气的压力要求不同时,就可用它,但也有不便之处,有时可能要加阀门。
   电磁阀的二进一出有别于传统习惯用的二进一出阀门,普通的二进一出阀门允许两路介质同时流入(如沐浴用的二进一出阀门,一端进热水,一端进冷水,调整开度可得到适合沐浴的水温)。而二进一出电磁阀当1、2通时,1、3关闭;1、3通时,1、2关闭,可见任何时候只能有一路介质流入,而两路介质是不可能同时流入的。

网友K:
谢谢分享  原来电磁阀还有这么多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