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绝缘

楼主(2018-02-05):
今天测量电机绝缘,255kw的直流电机,励磁电源电枢电源拆除后,测得励磁线圈阻值28欧,电枢线圈阻值2.7欧,励磁对地绝缘阻值500M欧,电枢对地绝缘阻值2M欧,电枢绝缘正常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普通电机对地绝缘要大于0.5兆欧,相间绝缘大于1兆欧可以判定绝缘没有问题。
容量在100千瓦及以上的低压电动机用500伏或1000伏摇表测量阻值不低于1兆欧。容量在100千瓦以下的低压电动机用500伏摇表测量阻值不低于0.5兆欧

网友B:
“255kw的直流电机,电枢线圈阻值2.7欧”,要么是你的表坏了,要么你的电机可以卖废铜了

网友C:
255千瓦的电机,用用万用表是量不出电阻的。是不是你万用表不行呀。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建议你先看看碳刷,正常这么大的电机电枢的电阻是非常小的,至于你测量出来的对地电阻的状况,你的电机要做绝缘保养

网友E:
测相间这么大的电机,要用电桥了。
万用表只是测量个通断!

网友F:
未注意过直流电机的绝缘电阻要求值,或者可参考1楼、或者可留意4楼提到的碳刷部位的绝缘。
如果有电机说明书,亦可看看有无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G:
2M的对地电阻不小的。。。

网友H:
绝缘电阻标准是1KV电压等级1兆欧以上。判断绝缘好坏不只看绝缘电阻绝对值,在绝缘电阻满足基本要求后主要看吸收比是否符合要求。一般电机绝缘等级的吸收比要求大于1.3。

网友I:
估计是没量好,或许端子有氧化层,表笔接触不良?或是碳刷接触铜头的问题?转转转子,再测下看看有否变化呢?

网友J:
直流电机没那么差的,我们公司有个和这个一样大的250KW,有一次风机停了把励磁绕组烧的都起泡了,已运行了三年了都没有问题。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哦。。。

网友K:
只要能转,一般是没有问题,说有问题,老板也不会让停的,会说,这不运行的好好的。

网友D:
直流电机的难点在于比较难用万用表判断电机的好坏,很多的时候电机的励磁线圈由于两边不平衡就经常报故障,但又可以运行,不过运行起来很快就报故障,有时候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