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40多条线开了,线号也掉了,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办(20180206)

楼主(2018-02-05):
有个设备在移动时配电箱内的线开了,有40多条,线号也全掉了,PLC用的是汇川H2u  —6464MR现在已经接的差不多了,设备一动不动,估计是那个输入点错了,各位大师们有没有好办法,最好是能读出里面的程序来,那就方便多了,

楼主:
谁有解密软件,可以私聊。

网友A:
用三菱的试试

网友B:
没有图纸吗?找厂家要份图纸比破解管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顺着图纸理。虽然慢了点。

网友D:
按照图纸来一步一步的功能要求

网友E:
40多条线没有线号是咋 接上去的,不行就联系厂家 或进入厂家主页去下载并安装对应的PLC软件,检查一下程序输出地址 。

网友F:
动作复杂不?研究别人的程序还不如自己来,,修改也方便

楼主:
还是比较复杂的,厂家不好联系了

网友G:
你查看一下I/O表再按照元器件整理一下,不行就重做吧